[其他] U盘坏了0字节

楼主(2020-11-16):
想试试量产修复,然后下了Chipeasy和ChipGenius,但是Chipeasy查询不到主控信息,ChipGenius能提示检测到U盘,但是不在列表内显示

网友:
检测不到主控就没办法量产了。

网友:
这厂家名一看就知道主控是一芯的,去找个一芯的量产工具开卡吧

网友:
可以用一芯的试试
而且你这CG显示的是集线器,不是U盘

网友(2021-02-22):
低级格式化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保留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我的u盘也是0字节 里面还有工作文件 大神们怎么恢复啊

网友:
U盘量产恢复正常后,里面数据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