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 15139-128G的颗粒怎么在SM2246XT上开卡

楼主(2020-11-16):
上回从2246EN上拆了个15139的颗粒,一直没有用上,贴2246XT只能开半容且校验不过。

今天闲逛某鱼发现还真有这种方案的盘,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15139对应东芝的DDL系列,上46en多香啊。

楼主:
补个ID,2246XT半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39对应东芝的DDL系列,上46en多香啊。

不是给我拆东墙补西墙用在海力士上了嘛,这个小家小业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以理解吧~~~

网友B:
15139 128GB解扣了直接开,等同TH58TFT0DDLBA8H。接口坏说不定闪存没问题,但不是绝对,毕竟到你手里至少是三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39 128GB解扣了直接开,等同TH58TFT0DDLBA8H。接口坏说不定闪存没问题,但不是绝对,毕竟到你手里至少是 ...

呃,也许是我描述不清,那个闲鱼图是我借用的。

手上的颗粒肯定没问题,拆之前那个盘是好的,现在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个颗粒用在手头闲置的2246XT板子上。

网友C:
从好的向坏的转移,目的何在?

网友A:
指定120G开的话,能开出来吗,报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好的向坏的转移,目的何在?

这个感觉越描越黑,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刚开始不是为了练手涨经验嘛,就拆了15139的颗粒上了4颗海力士的颗粒,效果还不错,成256的盘了。但15139也就单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120G开的话,能开出来吗,报啥错误?

没试过,开64都校验不过,我感觉120也没戏。我搜到过量产部落有这个固件呢,无奈不是会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开64都校验不过,我感觉120也没戏。我搜到过量产部落有这个固件呢,无奈不是会员。 ...

确认15139 128GB闪存ID=45,3A,94,93,76,51.这等同TH58TFG8DDLTA2D的ID。手里的15139 128GB闪存没有RM标,ID=45,3C,95,93,7A,D1,等同TH58TFT0DDLBA8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开64都校验不过,我感觉120也没戏。我搜到过量产部落有这个固件呢,无奈不是会员。 ...

我搜出来好多版本有参数啊,你没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搜出来好多版本有参数啊,你没都试试?

请不要怀疑我能折腾的精神,要不是没路走了,我也不会上来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怀疑我能折腾的精神,要不是没路走了,我也不会上来问的。

好吧,你继续折腾吧。

搞不定50包邮

网友:
没带锁不是有专用工具吗?狗跟跳线不对头吧

网友:
失误,都开出来。。。。。找专用调试的工具开

网友:
手头有个台电盘也是15139不过是256G,不知道台电怎么做到这玩意用在2246的

网友(2020-12-30):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怀疑我能折腾的精神,要不是没路走了,我也不会上来问的。

配服你折腾的精神,努力开出来吧。

网友:
15139这个解码了的直接可以开出来/但是没有解码的得用专用版工具才能开出来

网友:
设置图贴上来看下
这个颗颗46xt方案上见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