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一下大有5298夹头打滑情况普遍吗,顺便晒一下刚到手的4712吹风机

楼主(2020-11-16):
昨天安个厨房挂件,用大有5298夹4MM的直径的6MM圆钻头,打孔时钻头打滑情况严重,夹头手动锁死的。图上看钻头都磨掉一层了。这种情况普遍吗?

网友A:
吹风机我刚到第二天就卖了!家里有虾牌600w的,感觉力度差不多没意思!

网友:
圆杆钻头手紧夹头不行,卡不紧。用这种也不贵。或者十字六角柄的

网友B:
使劲儿锁紧夹头,你这是舍不得拧太紧吧,圆柄不把夹头拧死是容易打滑,看上去就是个6mm的三角钻不至于抓不住,再烂的夹头都不至于

网友:
末端圆柄容易打滑,遇到过。

6楼意见正确。买末端三角柄的。

网友:
使劲锁。。。 之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我刚到第二天就卖了!家里有虾牌600w的,感觉力度差不多没意思!

双11吹风机230到手的,调速版滴

网友:
我买的六角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劲儿锁紧夹头,你这是舍不得拧太紧吧,圆柄不把夹头拧死是容易打滑,看上去就是个6mm的三角钻不至于抓不 ...

这个夹头带锁止的,拧到位就拧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我刚到第二天就卖了!家里有虾牌600w的,感觉力度差不多没意思!

关键是匹配电池,这个很耗电

网友C(2021-03-14):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我刚到第二天就卖了!家里有虾牌600w的,感觉力度差不多没意思!

4712的风力很小吗?4707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712的风力很小吗?4707咋样?

我也想买4707,那个流量肯定比这个大,但是风压没有这种离心式的压力高,300多块,自己买个5S涵道风扇加驱动做壳子也差不多要两三百了

网友:
在坚硬物体打眼儿这种夹头锁不紧,买三棱或六角柄钻头就好

网友:
其实不用过度拧紧,钻钢板夹太紧钻头卡住了容易断,……特别是小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4707,那个流量肯定比这个大,但是风压没有这种离心式的压力高,300多块,自己买个5S涵道风扇加 ...

是的,我看了一下4712的风压大好多。已经入手4712了,等收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712的风力很小吗?4707咋样?

没有4707,反正到手试了试跟虾牌力度差不多就没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4707,反正到手试了试跟虾牌力度差不多就没兴趣了

也可能是这类的吹风机风力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