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6V/500F法拉电容给电热垫供电

楼主(2020-11-16):
能点亮大灯泡十多分钟。电热垫一分钟就热,过几分钟后没电了车里也热乎了。

虽然有原装均衡板,还是打了几个小孔不定期检测单个电压。

网友A:
好东西  原装均衡版怎么用  求解

网友B:
16V500F?单体容量多少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原装均衡版怎么用  求解

按照模块切割下来即可,我测试了一下,均衡板启动电压大概在2.7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V500F?单体容量多少F?

这种的是3000F的,我买了一整套,确实比较危险,拆包装和拆单体时不小心短路过,钻头直接就烧没了

网友C:
给电动车提速,应该可以

网友:
这都是放电电流2000A到3000A的货,能持续2-3秒,绝对可以融化钻头螺丝刀之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电动车提速,应该可以

提速够呛,这种电容能改善的是瞬时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提速够呛,这种电容能改善的是瞬时响应

就是要提高起步速度和爬坡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原装均衡版怎么用  求解

看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6642&extra=

网友:
这种电容哪里有的卖呢,我想搞几个玩一下

网友:
你这个法拉电容体积太大了。容量和内阻倒是一流。但车里难找到存放的地方吧。

网友E:
这种电容哪里有的卖

网友F:
我买的是6串带外壳的 体积太大 又不耐高温 机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装 扔后备箱一年多了  用来搭过两次电挺好使的

网友G:
漏电电流要是小的话,搞来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哪里有的卖

闲鱼上一大堆,有需要的话可以买一整组自己拆,但拆之前一定要先放电,要不然短路很危险

网友(2021-10-04):
引用 网友G:
漏电电流要是小的话,搞来挺好玩的。

充电也快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6串带外壳的 体积太大 又不耐高温 机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装 扔后备箱一年多了  用来搭过两次电挺 ...

这种带外壳的自放电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提高起步速度和爬坡能力

理论上应该可以有效果,试验一下

网友:
请楼主私信一下购买连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