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3款新凯越 雨刮器 通病一档时断时续维修

楼主(2020-11-16):
新凯越雨刮器通病维修:
一、表现一档或者二档、三档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说明不是电机问题。
二、原因是设计缺陷,控制盒电源信号线和三个铜片触点与线路板的焊点不牢固(接头余量太小)脱焊。
三、维修方法:而这个控制器与电机不是一体的,可以不用拆总成,单独拆卸控制器后,用小锯片切割盖板补焊(线路板的电源引线是灌胶密封在外壳上的,导致线路板拿不出来),看图说话

拆卸这5个螺丝

拆卸这5个螺丝

拆卸这5个螺丝

电源进线与接触铜刷

电源进线与接触铜刷

电源进线与接触铜刷

背面对应位置开洞,补焊10个焊点

背面对应位置开洞,补焊10个焊点

背面对应位置开洞,补焊10个焊点

用AB胶和补漆笔封装,防水

用AB胶和补漆笔封装,防水

用AB胶和补漆笔封装,防水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这种故障和好多老车ABS泵的故障起因是一致的,都是开洞补焊,现在新车应该少了

网友:
AB胶不适合在发动机仓使用,时间长了粘接面会剥离,硅胶比较合适

网友:
我觉得补这些地方用704硅胶会好一些,不管耐电压,耐热,耐油,隔水,热胀冷缩都完美;就是机械强度差些,可待固化后,外面加一层AB胶。

网友:
试试用粘挡风玻璃那种胶,非常结实,又耐候

网友:
我直接换了个电机和控制器。。。

网友:
汽车上的东西本身震动大,温差高,不灌胶容易虚焊
补好后,可以灌点胶进去,加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