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瑞康电子血压计给电就启动

楼主(2020-11-16):
瑞康电子血压计HL888FA型,给电泵就启动,屏幕显示自检后就只显示月日和时间,按开始键泵就快速加压,一直到300多压就泄压了,这应该不正常。然后也没什么显示。关键给电泵就启动不应该,拆开也没看见有什么问题。

瑞康电子血压计HL888FA型,

拆开也没看见有什么问题

近照。

网友A:
最后一图,气管连接的是气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气管连接的是气压传感器?

是气压传感器,知道怎么测试好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气压传感器,知道怎么测试好坏吗?

我不知道。

顶上去,请达人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

顶上去,请达人解疑。

谢谢分享。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分享,按键是导电橡胶,拆开也是给电就启动 。

网友B:
清洁一下开机键对应的金属键盘,可能是沾了导电橡胶的碎屑,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洁一下开机键对应的金属键盘,可能是沾了导电橡胶的碎屑,导致短路。

你的思路是对的,我拆开首先查的就是开机键两个线的走向,可是进了芯片不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