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保温触控底座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16):
天冷泡好的茶能保温,用着蛮好的。

网友A:
杯子怎么做到良好接触,是专用的杯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杯子怎么做到良好接触,是专用的杯子吧

只要平底就可以,牛奶也能放上加热。

网友:
比我以前在优惠购买的格子牌好。

我的里面就是通电指示灯与发热片并联220v,连开关都没有。

网友:
看着质量还可以,楼主什么价格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杯子怎么做到良好接触,是专用的杯子吧

有专门配套的平底陶瓷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