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延时20秒停止模块或者电路谢谢

楼主(2020-11-16):
具体功能是:3.7V供电,按动一下微动开关启动输出稳压3V给小型3V马达后20秒左右自动停止功能。输出的同时可以再按下微动开关停止。这款模块可以定制吗  那个老板有类似的模块或者图纸  谢谢

网友:
TB搜:延时模块   应该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A: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控制逻辑太简单了,任意一个单片机,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用遥控的话,有款很便宜的芯片可以符合你的要求:TB查一下F82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控制逻辑太简单了,任意一个单片机,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

这就要上单片机?基础技术知识还是要掌握一部分的!

网友C:
我可以定制,多少量?

网友:
NE555自己做

网友:
单片机做巨简单,单稳态做也巨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要上单片机?基础技术知识还是要掌握一部分的!

单片机很高大上吗?离散器件搭出来的电路不见得比单片机的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很高大上吗?离散器件搭出来的电路不见得比单片机的成本低。

单片机应该还有很多人不会呀,比如我

网友:
分离元件或555 cd4016做隔壁论坛三阿哥老师可以现场给图

网友:
楼主买模块了?

楼主(2020-12-22):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定制,多少量?

先期2000个  大概多少成本  供电3.3V  一键延时20秒 输出时一键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