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230lm/w的LED灯珠吗?

楼主(2020-11-16):
这种灯珠电压较低,效率很高,但最恶心的,全是贴片封装而且没有单颗大功率的

网友:
流明和色温有关系,貌似见过宣传的最高也是150lm/W,色温6500K,说是用的三安的芯封装的。

网友:
属于 高光效 的灯了 大功率难做

网友A:
见过卖这种灯珠的,貌似是汉半还是欧司朗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卖这种灯珠的,貌似是汉半还是欧司朗来着...

哪里有卖?想买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想买几个试试

闲鱼上有,不过是整盘卖的

网友B:
那你就发挥能动性,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发挥能动性,贴啊

焊过,不过是3030封装的,而且手里没有对应的铝基板,焊在洞洞板背面,搞坏了好几个,而且还没焊牢

网友C:
正常,即使标称180、190lm/w的大功率灯珠,也仅仅是在几百毫安电流时才有这个光效,随着电流增加,光效会掉到100lm/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即使标称180、190lm/w的大功率灯珠,也仅仅是在几百毫安电流时才有这个光效,随着电流增加,光效会掉 ...

普通光效的大功率灯珠,小电流使用,效率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过,不过是3030封装的,而且手里没有对应的铝基板,焊在洞洞板背面,搞坏了好几个,而且还没焊牢:sweat ...

3030可以直接用2835的基板焊,底部加热的方式

网友:
印象里也就80,230不会吹的吧,都变光了,没热量

网友(2021-01-13):
超高色温有可能,因为蓝光不过印光粉效率最高

自己用还是用4000K甚至卧室2700K的比较好

网友:
吹上天也白搭,核动力电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