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烧毁的小米WIFI插排(ZNCXB01ZM)

楼主(2020-11-16):
昨晚给手机充电时发现没有电,检查发现是插排坏了,拆开看看
这个小米WIFI插排24小时不断电,就偶尔看下负载功耗,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3.5寸移动硬盘、一个25W的灯、小米网关使用总使用时长4年?

因损坏WIFI控制部分损坏严重,没有修的价值,直接焊接成普通插排,低功耗使用无碍。一体铜为4X0.5mm

上面印有小米标记与 N、L

损坏的WIFI控制部位,怀疑是电容爆炸短路导致大部分损坏

合力为HLW8012免校准电能计量芯片

网友A:
控制板开关电源挂了,小米的东西,4年算久了,很多出保就坏

网友:
据说电解电容是最好控制产品的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开关电源挂了,小米的东西,4年算久了,很多出保就坏

嗯,测了下,挂了一堆元件,线路也损坏不少,没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B:
改直连或者加翘板开关呗,这插排铜料很足的,2.4平的磷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直连或者加翘板开关呗,这插排铜料很足的,2.4平的磷铜排

谢谢建议,如图3,已改直连

网友:
你可以看下拆掉那个 爆的电容后 附近10v的电容 有没有短路 没有的话 你找个 手机充电器 改一下 或者直接5v供电对着10v的电容接 模块应该就能启动  这种模块实际上是 220v转5v供电给模块用 的 我之前也爆掉一个  改成5v供电 用来作为电脑开机模块了 还可以作为一些直流电器的开关模块

网友:
过保了就要及时拆开换电容?

网友:
悼念一下小米

网友:
我买了三个小米WiFi智能插座了,希望能用久一点儿

网友:
电容爆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直连或者加翘板开关呗,这插排铜料很足的,2.4平的磷铜排

只能说可以 和洋垃圾松下比这个就差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可以 和洋垃圾松下比这个就差远了

你洋垃圾松下原价多少,这个多少,2.4平的磷铜排已经是平均线以上的产品了,不换线的话带载弱点是在3x1.0的紫铜线又不在这上,对于插排来说还不够?

网友:
铜排用料还不错,改装一下还可以再用。加个开关相对使用方便一些。

网友:
我的是有电流声,三个usb口负载越大电流声就越大,换了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可以 和洋垃圾松下比这个就差远了

日本电压100V,铜片自然要求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洋垃圾松下原价多少,这个多少,2.4平的磷铜排已经是平均线以上的产品了,不换线的话带载弱点是 ...

1平方的电线并不是瓶颈,而是插座的松动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用料还算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电压100V,铜片自然要求厚。

有人非拿卡车的弹簧减震比轿车减震说用料足那也没办法。

网友:
继电器竟然使用松下,太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