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房组网问题,大佬里面请

楼主(2020-11-16):
毛坯房,各房间已经穿了网线,小弟想组一个全屋覆盖,最好能漫游不卡的,预算4000左右,请大佬们给几个方案,安放点位和设备型号,谢谢了

网友A:
tp全套方案 千兆 poe,ac路由一体机在电在弱电箱
每个房间用千兆面板ap  4000的预算  够了 还能实现自动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全套方案 千兆 poe,ac路由一体机在电在弱电箱
每个房间用千兆面板ap  4000的预算  够了 还能实现自动漫 ...

都说面板ap不好用,如果换吸顶的会好点吗?安装位置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既然都预算4000了 高恪的面板ap ak1200mg w3 搭配rh80gp  或者tplink的TL-XAP1800GI-PoE面板ap 搭配 TL-R498GPM-AC 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预算4000了 高恪的面板ap ak1200mg w3 搭配rh80gp  或者tplink的TL-XAP1800GI-PoE面板ap 搭配 TL-R49 ...

面板在使用中会有掉线或卡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面板ap不好用,如果换吸顶的会好点吗?安装位置能指点一下吗

AP面板受体积限制,信号不会很强,最好每个房间都安装,好处是可以利用已安装的网线。吸顶AP也不错,只是要重新布线罢了。
如果吸顶AP信号好,那么三四个就够了。这是我的建议,尽量取四周居中无障碍或者只隔1扇墙的位置,且AP之间距离不宜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面板受体积限制,信号不会很强,最好每个房间都安装,好处是可以利用已安装的网线。吸顶AP也不错,只是 ...

谢谢大佬

网友D:
按照这个房子的结构来看,衣帽间放一只7615的路由器,全屋覆盖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路由器全屋覆盖的话就不需要漫游了。任何漫游的效果都不如1个AP/路由器直接覆盖用着爽。

推荐京东云或者红米AC2100,小米AC2100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房子的结构来看,衣帽间放一只7615的路由器,全屋覆盖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路由器全屋覆盖的话就不 ...

不太想使用路由器,如果用吸顶ap的话,穿墙之后信号会不会打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房子的结构来看,衣帽间放一只7615的路由器,全屋覆盖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路由器全屋覆盖的话就不 ...

任何漫游的效果都不如1个AP/路由器直接覆盖。话是不错,但要看环境和使用要求。楼主那约150平方套房结构5G绝对不用想能全覆盖,用2.4G也许能,但穿2堵墙后体验就会明显下降,加上周围的干扰,就算楼主要求不高,那1个无线路由想要用得舒服点也是不可能的,至少2个还差不多。

网友E:
吸顶AP方案比较好,信号也强,个别房间信号弱可加中继

网友F:
客厅和各卧室每间iptv+网络各放2根网线,主卧床头和餐厅也需放一根网线,只有网线到位了,下次ac+ap或者MESH有线回程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吸顶AP方案比较好,信号也强,个别房间信号弱可加中继

中继速率下降很多,只有在没有网线的办法下才考虑

网友F:
点位可以参考六楼,至于设备可以根据预算和爱好决定(爱快、高恪、集客、UBNT、Aruba),TP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漫游的效果都不如1个AP/路由器直接覆盖。话是不错,但要看环境和使用要求。楼主那约150平方套房结构5G ...

大佬讲的很通透,那我如果想做到全屋5g的话,吸顶ap需要几个?用什么牌子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厅和各卧室每间iptv+网络各放2根网线,主卧床头和餐厅也需放一根网线,只有网线到位了,下次ac+ap或者MES ...

我不太懂这方面,iptv是光猫连电视吗?联通免费的可以连多个电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位可以参考六楼,至于设备可以根据预算和爱好决定(爱快、高恪、集客、UBNT、Aruba),TP不推荐 ...

如果用吸顶ap也要4个吗?我平时玩王者,哪种漫游时候不掉线呢

网友:
反正不要用TP 了 在用TL-AP1200GC-PoE/DC  7个 +AC300旁路 使用感受是那TMD也叫漫游???
另外一个地方用了三个锐捷的ap 用 RG-EG210G-P当路由和AC    没玩过游戏反正比TP强的多的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这方面,iptv是光猫连电视吗?联通免费的可以连多个电视机吗?

你现在是毛坯房,放iptv网线还来得及,下次用得着,至于能看几个电视要看联通和你的技术了

IPTV(现在四大运营商的电视机顶盒和有线电视机顶盒多需要专用网络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是毛坯房,放iptv网线还来得及,下次用得着,至于能看几个电视要看联通和你的技术了

IPTV(现 ...

具体怎么布呢?卧室多连一条网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