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关于松下LED球泡驱动的疑问

楼主(2020-11-16):
趁着有时间把松下LED球泡的电路图画了一张。个别元件参数借鉴了日本玩家的拆解。

有些疑问,图中圆圈内三极管有何作用?单纯是给CD1放电的吗?驱动IC是O2micro出的,官网没有任何资料,需要联系客服。

补充几张拆解图

网友A:
推测是防止那种关了带小灯开关或者声光控单火开关不能关断,灯微微亮或者一闪一闪用的。。。

网友:
松下球泡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做工还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是防止那种关了带小灯开关或者声光控单火开关不能关断,灯微微亮或者一闪一闪用的。。。

...

那也就是说如果改造220v除了更换电容,还要可以把三极管拆掉或者替换,因为貌似耐压不够。在论坛看到过有爆三极管的帖子的。

网友B:
三极管换掉就可以了。O2Micro官方不给技术文档,打电话去问过了。

网友:
高压释放-安全考虑 同时防关灯回闪的电路。注意:该电路是非隔离型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换掉就可以了。O2Micro官方不给技术文档,打电话去问过了。

Q2换成什么型号比较好,400v的随便选吗?Q1是否也需要换成高耐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2换成什么型号比较好,400v的随便选吗?Q1是否也需要换成高耐压的吗?

Q2换成hFE50-100左右的就行。Q1换bc847。Q2推荐mmbta44,土豪可以换成fmmt459ta

补充内容 (2020-12-7 23:05):
q1换成bc846,说错了

网友:
推荐换驱动,耐压够也不行,线路的分压参数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Q2换成什么型号比较好,400v的随便选吗?Q1是否也需要换成高耐压的吗?

强行上220V。两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R12 R13要保留),这个三极管电路国内几乎不用的。很少有带灯开关

国内的一般在400V直流(C1两侧)贴一个680K~1.2M 0.5W的封装放电。。。(这个灯R2 R3 R12 R13可以放电,所以没必要了)
图中R2可以考虑加大一倍到1.2MOhm(芯片万一不工作时防止C5及芯片过压)
黑电解不用动,绿的换成450V同体积(容量大概是一半)的旧灯拆机足容电容就行了(别用淘宝的,不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行上220V。两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R12 R13要保留),这个三极管电路国内几乎不用的。很少有带灯开关

国 ...

发现即使换了q1和q2,r15还是经常会炸,不知道为啥。(加了一个250ma的保险丝)

楼主(2020-12-26):
引用 网友B:
发现即使换了q1和q2,r15还是经常会炸,不知道为啥。(加了一个250ma的保险丝) ...

有没有可能是原电阻是为100V设计的耗散功率,现在改为220V电阻功耗过大烧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原电阻是为100V设计的耗散功率,现在改为220V电阻功耗过大烧毁了。 ...

r15换成104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