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ate9换电池

楼主(2020-11-16):
mate9是我用过的最好手机,一年都不卡。最大的缺点,电池鼓包。

楼主:
淘宝4000毫安, 60元

楼主:
屁股上两个螺丝

楼主:
卡槽退出来

楼主:
主板抢几个螺丝拧下来

楼主:
螺丝拧下来

网友:
瓜子清茶小板凳

网友:
搬个板凳来等直播!

楼主:
4条连接线撬开

楼主:
电池用胶水粘的,上大黄板撬

网友A:
最好的手机?电池鼓包有可能涨破屏幕,算你运气好

网友:
去年给家人买的魅族note8也是电池鼓包,一开始发现屏幕下面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长方形的背光,果断淘宝买了一个电池,拆机果真鼓包了好大,一个顶两个

网友:
这也是mate系列最后一代金属外壳了,质感好,不喜欢现在这种玻璃外壳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手机?电池鼓包有可能涨破屏幕,算你运气好

我用过的,没说全宇宙啊

网友:
我的mate10pro,充电玩游戏然后睡着了,在枕头下压了一宿,第二天醒来手机烫手,然后发现后盖鼓了,过了几天把整个后盖顶起来了,以为没事,就这样又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充电时没有超级快充了,拆开后盖发现电池鼓包把主板上的排线插座拽脱焊了,没有及时处理,再后来就牺牲了,至今还没修

网友B:
我咋觉得你是在黑华为啊,旗舰机一年不卡就鼓包了?

我去年618买的OPPO K3 千元机一年半了都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觉得你是在黑华为啊,旗舰机一年不卡就鼓包了?

我去年618买的OPPO K3 千元机一年半了都不卡。

用的是二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咋觉得你是在黑华为啊,旗舰机一年不卡就鼓包了?

我去年618买的OPPO K3 千元机一年半了都不卡。

mate9都什么时候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e9都什么时候的机器了,

不能当年鼓包了后面没用了?他自己打的一年

网友:
可以去华为售后,在每个月第一周的周5,6,7去,不收手工费,电池也是60块左右,不用自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