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个电焊机风扇

楼主(2020-11-16):
电焊机风扇不转了导致高温保护,想着可能里面就断了根线,修修就行了,结果……

网友:
220v的罩极风扇,烧了一个绕组,记得好像是0.1的柒包线,自已可以线的。

网友:
绕组拆开重绕呗

网友:
零几年父亲也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建准牌220伏风扇磁悬浮液压轴套,断电时扇叶转轴有点活动,通电时扇叶被磁力自动居中轴向磁悬浮,径向液压轴承受力,后来响了一声有点闪光不动了。重绕线圈的话,主要难点在于撬开紧配合线包结构,其次线圈万匝手绕很费时间,得借助可调扭力充电钻等工具,把定子线圈架固定好,再加一个圈数统计装置,如果定子线圈铁芯模组标准件,可以螺丝拧下来更换差不多的新定子。

网友:
以前在扬州银河电子城买过,好像是25块一个。

网友:
同款风扇,因为手贱把卡簧弄丢了
结果只能正向使用。。。。。
稍微有点斜扇叶就会蹭到网罩

网友:
25块钱的东西不值得修了

网友:
线圈烧了就没办法了,比风扇进了异物打断风叶 修起来还麻烦

网友:
线圈烧了可以重绕,如果没有细漆包线可以用稍粗点的,用在低压交流环境也不错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同样的风扇。用十来多钟能感觉到线圈温度,风力也大。加了油声音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