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一下老师,这是奥迪车什么零件

楼主(2020-11-16):
有个天线输入端,还有个类似手机的图标,还有中间三根线,两根是正负极,那一根不知道是不是控制线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在数码之家的人居然不拆机反而拍个外壳让坛友猜

网友:
车载手机的处接天线放大器?

网友:
奥迪双钻 我的伙伴
这应该是我玩儿的四驱车的电池,可惜了 只有350ma

网友:
产品描述

8E0 035 456B、8E0035456B

奥迪A4 A6天线放大器

奥迪A6 4F 2004-08

天线放大器软天线

生产编号-8E0 035 456B

使用的货物

原装VAG更换件+保修

8E0 035 456B、8E0035456B

8E0 035 456B、8E0035456B、8E0035 456B

网友:
这应该是大哥大使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