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IY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Fluke15B ,17B锂电电池盒

楼主(2020-11-16):
鉴于手头有一直被大家吐槽的漏液表,为求安心,花了点心思做了这个锂电供电的电池盒,自己还算比较满意。
原料:
1.一张约5X8CM 1.6MM厚玻纤电路板。
2.一块体积合适的手机锂电池,这次用的850MA的。主要是体积刚好合适。
3.勾刀,锉刀,砂纸,直尺,游标卡尺等常用工具。
4.一只662K(0.16V低压差2%高精度微静态功耗LDO),两只贴片10UF电容。
以下是制作过程图:
先按原盒子外形打磨出外形,原始手工刻板,主要是太简单,不想给JLC增加负担。

反面。

焊上三个小元件,它们实现从4.2V降压到3.3V实测3.277V误差0.69%比手册上的2%小多了,差不多5号电池满电电压。

电池摆上去,刚好。

电池触点本来可以直接焊在PCB上,但是考虑到抗震,用了线柔性连接。电池没作额外固定,因为下面有双面胶,十多年了还很粘,用力才能扳得下来,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这电池差不多十五年了中途一直没充过电,今天拿出来一测居然还有3.1V多的输出,LDO输出也是3.1V多,直接亮表,牛X。

两个卡位是用的0.3厚铜皮剪的合适形状焊在PCB上。

焊了元件的反面。

触点用的电池里面的,放了十多年了还是金光闪闪的,这样安装触点有几个优点:方便电池盖拆装,增加强度,介于点接触和面接触之间,取长补短。两个作为正负极,一个小的作为充电正极,因为两三年才充一次电所以没有用TP4057作为充电电路,到时候直接夹子加充电电路充。

装在机子上的效果,还比较服帖,上下左右一点都不晃动。没有留充电接口出来原因有2:充电次数极少,还有就是为了测量高压时的安全。

夹子充电大概就是这样子,外用TP5000或者4057之类的。

以上拍照时还没来得及洗板,后来做完了是全面洗净了的,收工。

网友: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楼主:
再来一点还没有来得及洗澡的局部图和上机图:

电芯大小刚好合适。

弹性行程大概这么多。

没装镙丝的时候

这个镙丝把圆头锉平了。

网友:
还差一步上绿油

网友A:
出成品吗?我想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成品吗?我想来一套!

没有成品出,都是利用手头现成的材料做来自己用的。

网友:
还差一步灌胶防水

网友B:
人肉五轴联动雕刻机和人肉高速贴片机好评

话说电池不给穿件衣服,就那么光溜溜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肉五轴联动雕刻机和人肉高速贴片机好评

话说电池不给穿件衣服,就那么光溜溜躺着? ...

衣服被我给它脱光了的,不然太臃肿了。老式铝壳电池,像个盒子一样,周围都沾不到电路板,下面有层质量很好的双面胶,十五年没变色,不脱胶,重复使用粘性还很强,还绝缘。本来想画个板,现在越来越懒了,也不想等快递,就干脆人肉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衣服被我给它脱光了的,不然太臃肿了。老式铝壳电池,像个盒子一样,周围都沾不到电路板,下面有层质量很 ...

也想搞一个,这个电池触点能与主机接触良好?

网友:
这是升压供电了吗还是怎么搞的,没看明白啊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实用还好看,要是喷上同颜色的漆,估计就看不出来后配的了

网友:
贴膜别显得那么色差突兀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楼主觉得这个位置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觉得这个位置安全吗?

安全的,机械上没干涉,后面又锉平了的。电气上也没问题,镙丝不长,塑料壳里面也没有通孔,是密封一体的。

网友:
其实有15元一个的电池盖,需要联系。动手能力弱的不如买。

网友:
画蛇添足了,人家本来就是电池供电,你这样更丑了。

网友:
直接上一颗14500的铁锂行不行?满电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