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问下,哪些常用模块可以方便得到时间信息

楼主(2020-11-16):
DS1302不太准,需要调
电波模块要考虑室内收不到的情况
GPS模块也要考虑室内收不到的情况

听说某些WIFI模块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间信息,有没有方便用51接收的?对这个不是太熟,想做个不用调整的时钟

网友:
汰宝上卖的有电波对时的大挂钟,样子挺精致的,180左右。

网友:
用8266加数码管或者7219点阵模块制作一个wifi时钟,大约20多元可以买到

网友A:
楼上说的就是这个吧。刚开源的,成本20多:升级版矩阵时钟开源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落叶风 风大神的时钟

网友:
我有个CMDA自动授时的模块,有屏幕,需要DIY。。。

网友:
有没有旧得快要扔掉的旧手机,能用就行,装个时钟APP就可以

网友:
谁有NEO-6M  GPS模块的中文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就是这个吧。刚开源的,成本20多:升级版矩阵时钟开源了!

是不是要关注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关注才能下载

对。文章里有全套资料,我刚做了两个,很完美,过两天发帖

网友:
网络授时嘛!

网友:
8266 获取 NTP时间

网友:
WIFI模块联网后可以从网上对时的。

网友:
有8266模拟gps,串口输出的,单片机读取很简单,论坛就有,会编程用arduino,用库,8266很容易串口输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就是这个吧。刚开源的,成本20多:升级版矩阵时钟开源了!

我做的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451
简单方便便宜,也不需要做电路板。
esp8266用胶带黏在led点阵背面,成本不到20元。
在用废茶色亚克力做了一个面板

网友:
网络时间:任何上网设备比如无线WiFi模块,网口模块等;
GPS时间:GPS模块;
各种中波台时间:相应的电波授时模块;
本地时间:各种RTC模块(但是需要一段时间后校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