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便宜的能量电容的数字式万用表,淘宝,PDD哪一款质量好?

楼主(2020-11-16):
如题:我  想买个便宜的 能量电容 的数字式万用表,淘宝,PDD哪一款质量好?

担心太便宜了的话,太容易坏,但的确没钱呀,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现在便宜的数字式万用表,能量电容功能,在淘宝或PDD很多,  不知哪款质量好点,能用的时间久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销量最高,价格合理的就可以入手。认真阅读说明书并补习相关知识。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是优利德UT136B,很不错,记得买的时候是30多吧

网友:
买晶体管测试仪吧,带电容ESR测量,方便多了,万用表测电容测不准的

网友A:
胜利VC890c+ 能量2000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胜利VC890c+ 能量2000UF

现在的890C+都能量万μ以上了

网友:
胜利,优利德,华仪,南京天宇都可以,最便宜的也就40-50元,比那些杂牌牛屎芯片强多了

网友:
现在能量电容的数字表不少,具体看自己的要求,容量上限要求多少,有能测几千微法的,也有几万微法的,参数商家都有提供。主要差别在量几百PF以下的小电容上边,绝大多数表都极其不准。我这里有一个表格,是我手头的几个数字表测小电容的数据,电容是用的10%误差的瓷管电容,从表格看出,测量小电容,只有优立德UT210E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其余都不准。

网友:
ut136b+ 或者c+   都行。速度快,能量电容。b+ 70左右     c+ 8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890C+都能量万μ以上了

哦靠这么牛逼吗,我这个890C+都快10年了,当时2000UF感觉以经是很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靠这么牛逼吗,我这个890C+都快10年了,当时2000UF感觉以经是很大啦。

你都说快10年了,你去TB搜搜现在的890C+看看参数怎么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