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下这种漏水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6):
今天楼下告知我们家地漏附近有点漏水,偶尔的会滴几滴。
研究下了,发现是地漏和排水管没有完全接起来,中间还有部分是水泥,估计是水泥渗透的,请教下这种这么维修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常规条件下,排水管应该直接连接地漏,实际中间还有一部分是水泥,能买淘宝那种灌装的防水直接喷喷吗,或者买一节管子接上到地漏边上。
话说装修时在排水管下还刷了两层防水,没想到还是有点漏水,真麻烦啊

下面是自己画的示意图

下面是家里的地漏

翻看了以前的装修图,中间的这根管子是低于防水层的

网友:
中间部分的水泥换成瓶子的上半部分塑料好加工,玻璃的最好https://www.sohu.com/a/129530005_562659

网友A:
换个加长地漏?或者切节50pvc管,一头切几条竖缝,做个缩口,插管子里,地漏再插到这节加长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加长地漏?或者切节50pvc管,一头切几条竖缝,做个缩口,插管子里,地漏再插到这节加长管上。 ...

貌似没见到这么长的地漏,加管子貌似可行

网友:
翘起来加套管延长搞定

网友:
买带加长管的地漏就行了。

网友:
淘宝搜索 pvc 40变50直接

检查  pvc下水 检修口 是否漏水

网友:
如果楼下配合,放置新下水管。

网友:
先得确定是排水管漏还是防水漏,不锈钢地漏与原地漏之间的水泥与漏水没有关系的千万不要用防水水材料封堵。

网友B:
没用的,地漏不插到底是给下面的防水层走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地漏不插到底是给下面的防水层走水用的

哥们的答案是对的,本来就是走水用的。
后面我买了一个比较长的地漏内芯放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