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手入坑求指点 有哪些经济实惠烙铁和风枪求大佬们推荐

楼主(2020-11-16):
有哪些经济实惠烙铁和风枪求大佬们推荐

感谢大佬们推荐 咸鱼看到有 咸鱼有个宜华8786di还有个快克9新858d都是170 选哪个呢?另外耗材选哪个,焊油啊 锡浆 锡丝啊

网友:
不搞大铺铜 大板子  ,1231发热芯的936足矣  ,百十块钱 。风枪搞个旋转风也够了。能搞到成色好的二手8205最好。最关键的是 耗材要好 。

网友A:
华秋新用户9.9包邮的车没上?

网友:
白菜白光,不要什么OLED之类的,整一堆用不上的功能一点都不白菜了
936焊台,黄花907之类都可以
风枪858D,不带数显100以内可以搞定

网友:
安泰信852D

网友:
自己 找“文宇二合一高频焊台”

网友:
我用的是风枪烙铁一体机8586D:lol:

网友:
 手持快克203H 快克861DW 快克3104 安泰信AT938D 悄悄路过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这台谊华8786D感觉还可以,论坛一个大佬换设备了,当时全新的200多,他140转给我的。二合一的带风枪和焊台功能,多买几个不同的风嘴、烙铁头,一般的DIY都足够了。
快克、安泰信那些好点的都是400、500起步,等需求更高的时候再入手会好点。

风枪不建议买主机部分只有笔记本电脑电源那么大的那种,我之前入手过一款,芯片啥根本就吹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秋新用户9.9包邮的车没上?

车在哪儿?走了么?

网友C:
直接PDD 买个2合1,就是了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PDD 买个2合1,就是了120左右

某鱼有个宜华8786di还有个快克9新858d都是170 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这台谊华8786D感觉还可以,论坛一个大佬换设备了,当时全新的200多,他140转给我的。二合一的带 ...

你好棒哦 我的号都封啦 带来的损失老大啦 浪费了我10分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这台谊华8786D感觉还可以,论坛一个大佬换设备了,当时全新的200多,他140转给我的。二合一的带 ...

喂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为什么我还好好的上班呢????

有兴趣的朋友移步下面的帖子看看什么叫帮帮团的信口胡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5#pid7067385

网友:
咋还站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喂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为什么我还好好的上班呢????

有兴趣的朋友移步下面的帖子看看什么叫帮帮团的信口 ...

我还真去看了看,你俩能完了么?另外能帮指点一下就指点一下,不能就不要追着说这些,我的求助不是你的战场,请自行解决,不要打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这台谊华8786D感觉还可以,论坛一个大佬换设备了,当时全新的200多,他140转给我的。二合一的带 ...

用着怎么样?本想私信无奈没有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着怎么样?本想私信无奈没有m。。

不好意思 昨天没上线,没看到消息。
谊华8786D总体还过的去,毕竟也只有这个价格,和高端的比肯定比不了,自用的话真的绰绰有余。

优点的话,看商品介绍和晒单就可以了,基本属实。我这边实际使用,温度,和风力什么都没有问题,感觉它的缺点都在风枪手柄的用料和设计上,一是它的手柄前面金属部分是铁的,如果周围比较潮湿或者保养不好会生锈(见下图),而一般好点的风枪金属表面发黑了而已,并不会生锈。
二是它的风嘴是直接卡进去的,固定好了还是挺稳,但换风嘴的时候卡的非常紧,不好拆装。而且送的那两个风嘴也都不是特别好的。另外买的话,建议买安泰信的风嘴,858D后面带螺丝的那种它也可以用。
三是手柄的支架部分设计的不合理,它的支架是挂靠在主机部分侧面,后面有磁铁负责吸住手柄内部的感应开关。放回去的时候手柄非得放的很正,不然无法让它休眠。
烙铁部分倒是还行,就是普通936那种,烙铁头也通用,快克、安泰信啥的也能装它上面。不过它的加热速度一般,回温还行,如果有需要焊接焊点比较大的东西,它还是可以胜任的,只是没T12那么爽,最大的缺点,线材部分并不是硅胶线 不防烫。

耗材方面,焊油 鹿仙子、老A、宝工和维修佬……都行,哪个便宜买哪个,都不是太差。锡膏建议维修佬或者凯利顺。不过,这个分了分高中低温锡,只是在家搞搞DIY焊接一下优盘SSD什么的,低、中温就够了,这东西放太久了会粘成一团,所以别买太多。刮到植锡板上就是一坨,摊不均匀,就很难用了。
焊锡一般用的最多,第一次买,建议找一些出售散装一米长的“试用装”的店,一样的买一些回来试试,因为型号比较多,高温的,底温的有铅的无铅的,含银的不含银的……熔点和流动性特征都不同,牌子的话,阿尔法、白猴、千住都可以。等找到适合自己的了,再买整卷的,整卷的价格还是要划算点。

(这台机子,我一般也只是用它的风枪更多一些,烙铁部分一般不用,我自己还有一台比较好的数显T12焊台,和这个风枪二合一焊台一个价。)

网友:
随便一种,主要你得知道焊接的过程,助焊剂的作用。剩下就无所谓了,能调温,温度能足够高就可以,准不准,都无所谓,在焊接的过程中,去适应工具。

我开始也折腾一堆烙铁,风枪也搞了俩,结果现在基本上就用最便宜的,烙铁是杂牌936,20块钱和垃圾佬收的,风枪忘记多少钱了,甚至到底是旋风还是直风都忘记了,用费板子和零件,试验几次,就能搞的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这台谊华8786D感觉还可以,论坛一个大佬换设备了,当时全新的200多,他140转给我的。二合一的带 ...

有那么差么?我现在用的风枪就一个手柄直插220v,控制电路就在手柄上。品牌是yihua,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平板电脑的soc拆装也容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