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也入手60元的蓝牙音响不充电不开机已经修好,但灯板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0-11-16):
       彩灯不亮! 彩灯不亮! 彩灯不亮! 请高手指导,万分感谢!!!    我也入手了此款音箱,充电尾插焊盘断线已经修复,电池激活后充电电流可以稳定上2A,现在音箱可以响了,音质也很棒,但是那个很骚气的彩灯不亮,仔细查看原来是排线断了,取下排线维修好装上,彩灯亮了一闪一闪骚气十足啊
                   可是好景不长,彩灯亮了大概20多分钟就不亮了,经测灯板排线座两端电压8伏左右,中间信号电压也有3伏多,现在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请高手指导下,感激不尽。。。。

排线全断了

充电电流可以稳定上2A

网友A: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排线松了,另外,这个灯是有开关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排线松了,另外,这个灯是有开关切换的。

排线断了,但是已经修好了,可以排除排线故障,灯板上也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断了,但是已经修好了,可以排除排线故障,灯板上也有电压

一般要么是接到单片机引脚上,要么是经过三极管接到单片机引脚上,跑线路呗

网友B:
可能原来接错了,灯珠烧了。不亮就不亮,消灭光污染。

或者一个一个测灯珠

网友C:
我就想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排线断了,但是已经修好了,可以排除排线故障,灯板上也有电压

为什么充电电压5.5v?

网友E:
图上看不清楚,充电电压是5v,那证明4块电池是并连的。

网友:
发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充电电压5.5v?

这个充电器有线损补偿的,我用的22.5W的快充头充电只能上1.2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音质怎么样

低音非常好,中高音差些,音量开最大也不会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上看不清楚,充电电压是5v,那证明4块电池是并连的。

电池是两串两并的,主板上有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来接错了,灯珠烧了。不亮就不亮,消灭光污染。

或者一个一个测灯珠 ...

算了不折腾了,等那天来兴趣了再慢慢收拾吧

网友F:
修得不错。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得不错。哪里买的啊?

交易区推的,60元+9元运费不包好坏,本来想着是一个小可爱,没想回来一看是个大板砖

网友G:
上老虎钳,把排线座掰折
然后拿成排的杜绑线飞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老虎钳,把排线座掰折
然后拿成排的杜绑线飞过去

大哥不用暴力也能飞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两串两并的,主板上有升压电路

那充电电压昨是5v的?

网友:
盲猜有灯珠坏了

网友:
充电是怎么修复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