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汽车射灯

楼主(2020-11-16):
捡的。
什么标识都没有,外形比较像汽车的射灯,拆开是44个草帽,这电路板也太凑合了,只有几个电阻,看着像是3个草帽串1个电阻,14路并联,万用表测单个草帽是亮的,试了一下4v不能点亮,不知道上多少电压合适。

网友A:
12v?大概吧哈哈

网友B:
小功率的灯

网友C:
3串?上12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大概吧哈哈

确实是12v,用了8节5号电池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串?上12V试试!

确实是12v,用了8节5号电池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的灯

8节5号电池,不满电,11v多一点,电流在110ma,功率只有1.2w,这灯白长这么大了。

网友:
这个不是大功率射灯,12v驱动

网友:
汽车电压,一般小车12,大车24

网友:
上12V或者24V

网友D:
用可调电源和升降压电路模块,从最低慢慢调高就知道了,另一种方法看LED电路走线,像是零几年的充电手电筒上的,只不过连体大灯杯F5草帽头,变成连体小灯杯F5紫但头聚光。电路图有一些空的地方,应该是闪光控制芯片和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电源和升降压电路模块,从最低慢慢调高就知道了,另一种方法看LED电路走线,像是零几年的充电手电筒 ...

12v可以点亮,不知道再加电压会不会烧掉,色环电阻好像是150Ω的,这个灯应该不是宽电压的吧

网友:
人家就是个高位刹车灯,你非要说是个射灯。

网友:
12伏刹车灯

网友:
这种功率不大,信号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