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H27QFGDYEBOR掉速问题

楼主(2020-11-16):
H27QFGDYEBOR这个颗粒,四贴满速,400+400, 8贴250+250
交错开关都一样,也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了,请教

网友A:
64DIE降速,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DIE降速,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确实是64DIE,降的也太厉害了点,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这货可以上2281吗,能上的话试试

网友B:
把这里改成4看能开出来不,开不出来再改成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里改成4看能开出来不,开不出来再改成2

改变内外部控制的值, 能开出64die?这个数值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变内外部控制的值, 能开出64die?这个数值起什么作用?

不知道,我瞎猜的,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瞎猜的,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效。

昨天好像发了份汉化版给楼主,应该能看懂设置参数了吧!下面那个比例我改过,开出来的容量会减小。不知是不是备用块的比例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里改成4看能开出来不,开不出来再改成2

设置8是能开出来,就是降速,250 250,晚上我回去看一下,设置4能不能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好像发了份汉化版给楼主,应该能看懂设置参数了吧!下面那个比例我改过,开出来的容量会减小。不知是 ...

原版本的8是能开出来的,没问题,就是降速的厉害,谢了,我回去查收一下,2246的die问题多了还是不行,超过32个die主控还是可能老了,厂家也不愿意优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版本的8是能开出来的,没问题,就是降速的厉害,谢了,我回去查收一下,2246的die问题多了还是不行,超 ...

我用N版开出的64die,好像有掉盘现像...N版工具不能改频率,一改就开卡出错.关不关ftl交错都能开出来...其它版本全不行。不知道N版是什么原因能开出来..掉盘的现像我再看看,是不是Q主板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好像发了份汉化版给楼主,应该能看懂设置参数了吧!下面那个比例我改过,开出来的容量会减小。不知是 ...

“昨天好像发了份汉化版给楼主,应该能看懂设置参数了吧!”这话说的好像不汉化就看不懂似的。软件用了这么多年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好像发了份汉化版给楼主,应该能看懂设置参数了吧!”这话说的好像不汉化就看不懂似的。软件用了这 ...

其实台湾人的英语和语法,机翻也不一定全对,而且有些用的简写,超出了我对中国英语词汇认知。。

网友E:
掉速很正常...主控的IPC设计的时候没考虑64die交错这种情况,后期全都按32die来做固件
64die能开能用,只是速度慢
就跟群联3111一样,2 4 8CE正常,16CE就掉速
主控:吃的太饱消化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里改成4看能开出来不,开不出来再改成2

用N版本的就可以了,不掉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N版开出的64die,好像有掉盘现像...N版工具不能改频率,一改就开卡出错.关不关ftl交错都能开出来... ...

用N版本的就可以了,不掉速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速很正常...主控的IPC设计的时候没考虑64die交错这种情况,后期全都按32die来做固件
64die能开能用,只是 ...

果然用N版本的就可以了,不掉速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N版本的就可以了,不掉速了,谢了

恭喜,注意下装好系统后,反复开关机,隔天开机。看看有没有掉盘现像.你用的是哪个N版工具..另外你可以将汉化版主程序拖到n版目录中,打开后会提示固件版本是旧的,不用管它。依旧可以刷入N版固件,可以不用原英文版主程序,只是其它设置里和N版工具不一样,注意看下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