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家用交流电降压几伏又不浪费电能的好办法?

楼主(2020-11-16):
家里交流供电离变压器近,供电电压常常在230v到238v间,对于变直流的充电器而言,这点高压差不算问题,但对于直接使用交流供电的烧水壶来说,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加热盘损坏的频度比正常电压下高多了,特别是一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加热装置,常常半年不到就会烧坏。能有简单的好办法给加热盘降低点电压吗?

网友:
用自耦变压器

网友:
我这里一直是231-234之间。也偏高。没法。

网友A:
我这常年238--242.开关电源类的,电流更小,省电不少

网友:
绕一个大功率变压器,变压器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少的,或者如果是纯电阻性负载,可以加一个二极管来降低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常年238--242.开关电源类的,电流更小,省电不少

P=UI,省不了的哦。据网上有人说电压高,还费电些。40W的灯变40多W了,强制高消费了。

网友:
投诉没用,10%都正常只要不超过242

网友:
那种带个底座供电的壶   最容易坏的是壶下面的干烧触点  然后是 多圈接触环那个位置 以及开水跳闸

网友:
电压+7%到-10%都是属于正常供电范围,对应电器应该是没什么太多影响的。你怕实在电压过高就给电水壶的插座直接串个二极管得了,功率下降一半,不过烧水速度可就慢了。一个二极管接额定一千瓦的热水壶,估计功耗得有两三瓦,发热挺大的了。

网友C:
我家常年240多V,就没有低于240V的时候

网友D:
如果其它电器没有过早夭折的话,那就建议楼主买便宜的电水壶,坏了就扔掉换新就是了。犯不着折腾。加变压器降压,增加了功耗,会多交电费。二极管半波整流会增加烧水时间,也会让表多走那么一点半点的,日积月累下来 并不合算。所以还是考虑换水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I,省不了的哦。据网上有人说电压高,还费电些。40W的灯变40多W了,强制高消费了。 ...

P=(U2)/R 纯阻性电器电阻不变,电压越高功率越高,感性负载不知。

网友:
买个不用电的热水壶,就不怕电压高了!

网友E:
弄个几十瓦地铁心,绕个几百匝线制个电感串入。

网友F:
做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串上调到200左右,哦,马宝上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串上调到200左右,哦,马宝上有成品

感觉这个方法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几十瓦地铁心,绕个几百匝线制个电感串入。

这也不失一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其它电器没有过早夭折的话,那就建议楼主买便宜的电水壶,坏了就扔掉换新就是了。犯不着折腾。加变压器 ...

对,这个壶被我换过三四个加热盘了,也不好使,等高兴了一定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常年240多V,就没有低于240V的时候

看来供电超220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