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增加两个元器件让众仪ZT-Y抗住打火机电蚊拍的高电压!

楼主(2020-11-16):
给众仪ZT-Y增加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保护电路,试试能不能抗住打火机电蚊拍的高电压!
效果不错!

网友A:
高压用指针表吧,记得可测2500V,好像还有专用高压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用指针表吧,记得可测2500V,好像还有专用高压表棒。

指针表轻松测量2000V以上,但是,这只是为了保护万用表而不是为了去测量高电压。 测量高电压最好用专用仪器。指针表也不靠谱的。

网友:
应该再增加些元件,能抵抗雷电直击。

网友:
既然是放电管+压敏电阻,上电蚊拍试试

网友B:
用电蚊拍和打火机压电晶体试过了吗

网友B:
仔细看了接的位置,好像没看懂怎么接的,是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连在gnd和输入+之间吗,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接的位置,好像没看懂怎么接的,是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连在gnd和输入+之间吗,好像有点问题 ...

是两个串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蚊拍和打火机压电晶体试过了吗

打火机试过了  偶尔会被电黑屏!不知道为啥,之前有人反应ZT-Y测量300多伏经常会黑屏!我这个测量几百伏没有出现黑屏,不过测打火机偶尔会黑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火机试过了  偶尔会被电黑屏!不知道为啥,之前有人反应ZT-Y测量300多伏经常会黑屏!我这个测量几百伏 ...

不知道打火机晶体的slew rate,另外保护器件不是直连在+和gnd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打火机晶体的slew rate,另外保护器件不是直连在+和gnd之间的

那应该怎么连呢? 查了一些资料是连在V和com之间,有的是多个压敏串并联,有的好像还串联了电阻或者热敏电阻

楼主:
老款UT61E  是把放电管(或者压敏电阻),接在了热敏电阻后面。热敏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作用,我这个缺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款UT61E  是把放电管(或者压敏电阻),接在了热敏电阻后面。热敏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作用,我这个缺个限流电 ...

是的,但如果还是会黑屏,说明保护电路还不足以应付打火机压电晶体,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案能在这种情况下起到保护作用。我没有炮灰表可以做这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如果还是会黑屏,说明保护电路还不足以应付打火机压电晶体,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案能在这种情况下起 ...

这个黑屏可能另有原因,因为之前有别人的ZT-Y  在测量300伏以上电压时,就会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黑屏可能另有原因,因为之前有别人的ZT-Y  在测量300伏以上电压时,就会黑屏 ...

我也不知道啦,不过我觉得分压后再加一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