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0年代的佩琪电吹风-太阳TY-181

楼主(2020-11-17):
拆个90年代的电吹风TY-181

用了20多年了吧,还能用

开关厚实

电机带碳刷,要不为什么寿命这么长

网友:
塑料是新料,不是回料。

网友:
这就是佩奇的原型.....?质量不行啊,这样的老款式吹风不应该是罩极电机吗。

网友:
电吹风都是这个德性

网友A:
铁壳万里,罩极,风力小。用完铁壳能煎肉。吃灰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壳万里,罩极,风力小。用完铁壳能煎肉。吃灰多年了

以前我父亲也有一个万里铁壳圆形款,像汽车上涡轮增压,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电路板贴片元器件。几年前在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看到楼主拆解图才知道是有刷电机,只不过把轴流风机换成离心式鼓风机。还有一种有点方的铝壳版本,也是离心式设计,另一侧凸起和低速叶轮,可能是短路环罩极电机。

网友C:
好奇这种小386电机是怎么受得了整流后的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这种小386电机是怎么受得了整流后的220v的

电机去有一段细电热丝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父亲也有一个万里铁壳圆形款,像汽车上涡轮增压,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电路板贴片元器件。几年 ...

你这个更老,应是罩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这种小386电机是怎么受得了整流后的220v的

多数是用一组细电热丝和电机串联降压。以前也见过从电热丝上合适位置做一个抽头出来给电机提供电压的。

网友:
质量过得去,经过这么多年,抗用

网友:
质量过硬啊,还是小猪佩奇外形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