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mazuba电压力锅e04故障

楼主(2020-11-17):
我的mazuba电压力锅显示e04故障,检查压力开关接触正常。最后在电路板上短接压力开关接头,插电还是报警。
请明白的能人指教我一下。多谢!!!

网友A:
电饭锅e04,是感温的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B:
是不是上盖的感温线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饭锅e04,是感温的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也有可能,加热盘中间的磁钢温控开关只有70k左右,标准的说是100k。嗯,换个温控开关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盖的感温线断了呢

上盖没有感温装置,在加热盘上有个磁钢温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