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小白问题求教

楼主(2020-11-17):
有个国外朋友的电脑,配置是ZX-H81主板,I5-4570 CPU,威刚8G DDR4笔记本内存条,金士顿SA400S37 480GB固态硬盘,U盘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装系统都正常,但是使用5天到2个礼拜后,就出现了开机的时候卡在主板LOGO上进不去BIOS也进不去系统,如图所示,据朋友说用他淘汰的机械硬盘装上去就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我该怎么让朋友去排查故障呢(我和朋友都是电脑小白,只会简单装个系统)?

网友:
固态硬盘问题

网友:
固态硬盘导致的,拆了,开机进BIOS改改硬盘选项设置试试

网友:
如大家们说的,固态硬盘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固态硬盘坏了。我碰到过这类情况,只能确定问题出在固态硬盘,但不一定是坏了,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接触不良,有可能是硬盘塞满了,没有剩余空间,也有可能是中毒了。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把固态硬盘取下来,挂到装有杀毒软件的正常的电脑上,如果能识别并可操作固态硬盘的话,那就先对它进行全盘杀毒,之后清理其上的分区,尤其是C盘,腾出尽可能多的剩余空间。如果不能识别,或者能识别但不能操作,那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良。金手指氧化

网友:
渣士顿,犯病了,换吧

网友:
能进系统时候 下个ssd监控软件  金士顿官方应该有  ,看看固态的状态

网友:
固态硬盘最好安装安装版的系统啊,不要弄啥gho版的,怕不稳定啊

网友:
时间不对,2015年。

网友:
进BIOS里,找到硬盘设置项,将ide改成achi或是sata模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固态也可以工作在ide模式下,但新系统对固态的己不支持IDE模式下了。这也是为什么换上HDD硬盘正常的原因

网友:
2015年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报错硬盘,硬盘故障

网友:
把固态硬盘拔了,如果不卡了,就是硬盘或者硬盘线的事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

网友:
先查BIOS电池

网友:
H81,DDR4??不对吧.另外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换个硬盘再试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固态问题,换个固态试试。。。

网友:
固态硬盘太假了

网友(2020-12-22):
究竟啥问题,也不见楼主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