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存储卡都是有刷写寿命的

楼主(2020-11-17):
存储卡都是有刷写寿命的

一般好的固态硬盘,比如采用MLC颗粒的硬盘刷写次数在1000次左右,而采用TLC颗粒的在600次左右,内存卡一般都没有注明刷写寿命的,刷写寿命肯定远低于固态硬盘

网友:
你想说什么?

网友:
或者你想说厂商做个寿命无限或者你一辈子都用不坏的存储卡给你用????

网友:
寿命就是颗粒的寿命,无所谓硬盘和内存卡的区别,最多硬盘带缓存能减少点写入量,但是硬盘使用的场合一般都是读写频繁的,而内存卡一般是读多于写的,所以整体寿命不一定就比硬盘短,从时间上来说。

网友:
可能是想说,我们买TF卡要买那种终身质保的?

网友:
摄像机的内存卡,经常写一次,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