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捷达VS5上牌不到3个月,3000多公里就被追尾,保险杠碎,防撞梁都弯,倒车雷达坏

楼主(2020-11-17):
如题,刚出区100米,前车急刹,我也刹住,咚一声,就被追尾接着倒车雷达鸣,开始红灯橙灯交替闪烁.,我车:后杠横着开裂一条,还没碎,倒车雷达失灵.尾门出2个坑,像是被他车标怼.对方是城M4,前杠碎,车标也掉.下车看对方车还在播放着视频.估计是分神.他报保险公司,是"太平保险公司".估计要换后杠和倒车雷达.可怜我的小白
我这车还不到3个月,才3000多公里,这样一修一换,就不是原厂配件,而且4S也有维修记录.也贬值,还有,4S店说没有配件,要进货,约10几天才能到.还有办法向保险公司再要些补偿吗?

楼主:
第二天早去4S,保险公司来人,看看,说除修车别什么都管,还说昨天咋找肇事司机要?我擦,刚开车2个多月,第次遇到这个事啊,也没有经验啊.要知道这样,昨天就能让他稀里糊涂走.今天再打电话,根本耷理.我说那走法律程序,他说随便.擦,真遇到流氓。昨天到4S拆开了,更上火了,后防撞梁也弯了。后保险杠整个报废。准备投诉保险,起诉保险公司肇事者,求大家给点建议吧,在此谢过了。

网友:
看着问题不大,就是心里难接受。

网友A:
照片多吗,打电话112报肇事逃逸,他会自己找你的,如果保险杠能用粘粘凑合用吧,没必要换。把后杠弄正就行了。让保险赔钱,4儿子很黑哦,有钱谁家招待好去谁家!车是开的,不是保值的东西,从你买车的时候就该想明白,买了车就是每天都在赔钱的。

网友B:
报保险一套ios没走?110,保险公司,理赔员过来定损,4s修车,在家喝喝茶等车修好去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多吗,打电话112报肇事逃逸,他会自己找你的,如果保险杠能用粘粘凑合用吧,没必要换。把后杠弄正就行 ...

倒是没逃逸,当时就报了保险,走流程。保险公司不给赔钱,只对4S店。给了个奇瑞4S店,让去维修,我不同意,我这新车还没到5000公里 ,首保还没有呢,就维修了,我坚持一汽大众4S,价格咱不管,就是新车就维修了,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保险一套ios没走?110,保险公司,理赔员过来定损,4s修车,在家喝喝茶等车修好去拿就行了 ...

主要是修车时间太长了,10多天,我这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些天没有车用了,这些费用保险公司一律不出。

网友C:
千万不要放在4S 小心拆的啥都不剩 全部给你装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没逃逸,当时就报了保险,走流程。保险公司不给赔钱,只对4S店。给了个奇瑞4S店,让去维修,我不同意 ...

只能维修了,其它补偿好像很难要到,没办法,好像只有出租车大巴有规定要补偿,而且还不低,要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给,所以千万不要撞到公交车和出租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放在4S 小心拆的啥都不剩 全部给你装二手的

擦,不会吧,新车好怕怕。

网友D:
楼主不看保险条款吗,我的车保关于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之类的,保险不管,定损一般不在现场定,都是到4S店定,修好保险公司打款4S,提车。

网友:
新捷达这个红防撞梁也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看保险条款吗,我的车保关于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之类的,保险不管,定损一般不在现场定,都是到4S店定, ...

车主和保险公司是有条款和协议,但我是受害者,且属于善意的第三方。你们两方的协议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新车变成事故车,换的配件怎么也不如原厂的好。车的折旧,我的时间,我的利益受损失了,还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所以我才比较生气。

网友D:
现在的车保一般有强保、三者、车损对于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之类的都是不管的,对方全责情况下,保险条款也不管情况下,可以对对方车主提出索赔要求,不行上法院。这个新车被撞确实让人生气,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车保一般有强保、三者、车损对于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之类的都是不管的,对方全责情况下,保险条款也不管 ...

主要是第一次出事故,也没有什么经验,出事那天,肇事司机说让找保险公司索赔,第二天,保险公司只管修车,其它一律不管,让我找肇事司机。我擦,开始踢皮球了。我这维修来回的车费,以几这十几天车辆停驶的成本全白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第一次出事故,也没有什么经验,出事那天,肇事司机说让找保险公司索赔,第二天,保险公司只管修车 ...

你跑来跑去 没用,只给你修车,不信你看着 ,花时间精力等 ,一般只有认倒霉了,时间精力花上要不来多少钱的,没有法律管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你追尾我 ,我的新车你给我折旧费吗?换位思考. 车只要在路上跑你不撞有人撞你,你慢慢就会习惯了的 。

网友:
折旧费啥的就不用想了,不是营运车辆。自认倒霉吧。报了保险,你就开4s店定损。然后修车,等着他的保险公司给结账,提车。肯定得到你的4s店修,不能让他指定4s店。

网友E:
随他去吧  看他车上贴的那些煞笔一样的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还开车看视频  早晚一天被大货车挤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他去吧  看他车上贴的那些煞笔一样的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还开车看视频  早晚一天被大货车挤碎 ...

嗯嗯,说的好,心里好舒服。

网友:
保险公司给你补偿,想都别想了。
倒是可以先让维修厂定损,然后让维修厂能修的修,不能修的再换,搞点余钱可能会给点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