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还是爱不起啊,还是老实用WIN7吧

楼主(2020-11-17):
J1800+8G内存做二奶机,装的官方镜像的WIN10,花了一天升级了20H2,还是慢啊,打开chrome都卡的要死,忍了很久了,前几天果断换WIN7,世界终于清静了……
估计是我用的机械硬盘的关系,WIN10的读写量还是太大了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偶尔要XBOX串流还有XGPU的话WIN10是实在没啥吸引力啊

网友:
没固态最好还是别装10,太受罪了

网友:
有固态最好也别BUG10,整天有事没事强制升级真的很讨嫌了

网友:
还是win7比较亲民,也能满足需要。

网友A:
win10还好啊,挺好用的,家里和工作用的电脑都是WIN10,强制升级可以取消的,还在用1809,1903,兼容性问题暂时还没遇到过。不过配置太老的话,建议还是用WIN7甚至XP,实在不行,WIN98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还好啊,挺好用的,家里和工作用的电脑都是WIN10,强制升级可以取消的,还在用1809,1903,兼容性问题 ...

你用的固态吧,用机械盘就知道了,其他都能忍,chrome卡就不能忍了

网友B:
新硬件不支持win7的话才用win10。要不就自己对win10做些减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硬件不支持win7的话才用win10。要不就自己对win10做些减法也不错。

没有新硬件不支持WIN7一说,10代U都上WIN7了,只不过要自己搞一下而已。自己精简怕不稳定,WIN10装起来时间又长,不想折腾啊,网上精简很多都把商店和XBOX组件精简掉了,没这两样就和WIN7一样了

网友C:
我是支持Win10的,装上固态,开启UEFI。200G固态也不贵吧。当然没有第二个盘位的情况是蛮尴尬的。我赞同200G固态+1TB机械盘的配置。
彩电看久了谁还买黑白电视啊。固态与机械的速度差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支持Win10的,装上固态,开启UEFI。200G固态也不贵吧。当然没有第二个盘位的情况是蛮尴尬的。我赞同200 ...

我的主机就是这配置,我是说的二奶机,主机只在干大事情的时候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机就是这配置,我是说的二奶机,主机只在干大事情的时候开

那就上XP,如果你用的软件兼容XP的话,优化后的XP还是非常快的。

网友D:
硬件不够力,只能被迫了。

我的主力电脑被迫win8

网友E:
从win32开始用起,32,95,98,me,2000.xp.7.10,用过的系统还是xp用着最舒服,可惜,不给升级到64位,很多软件不能用了,后来又用win7,勉强用顺了,试过win10,难用而且老机器一下就慢了很多,还是win7吧,听说有xp64位版的,回头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F:
win10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的好用有的智障

今天咔咔敲键盘太快
同时按到caps Lock 和ESC

然后......就朦蔽了,大家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上XP,如果你用的软件兼容XP的话,优化后的XP还是非常快的。

XP给更老的机器用了,J1800带WIN7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不够力,只能被迫了。

我的主力电脑被迫win8

WIN8和WIN10又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的好用有的智障

今天咔咔敲键盘太快

看容量就知道,我128G的固态要装个更新差不多半个盘要被占掉,恨的牙痒痒!要不是要用XBOX的话才懒得用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win32开始用起,32,95,98,me,2000.xp.7.10,用过的系统还是xp用着最舒服,可惜,不给升级到64位,很多软件不能 ...

我从95开始的,XP现在还在工控机上装着运行老软件,主力机因为要用XBOX装了WIN10,其他电脑都装的WIN7,WIN10实在是不适合老电脑了。

网友G:
j1800 太弱,快不起来。
装win7或 win8 精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j1800 太弱,快不起来。
装win7或 win8 精简版。

慢倒是不慢,其他都挺流畅的,就是浏览器抽风,估计装精简版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