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B10.8V锂电钻夹头锁死怎么拆?

楼主(2020-11-17):
手贱拆了下装上后发现自锁夹头卡死了,目前状态是自锁手拧夹头开到最大转不动了,导致没有办法装批头,拆下夹头里面的螺丝也卸不下夹头,用管钳都拧不动(方向没有错!),想单独换夹头都不行吗?TB上看了夹头带变速箱要300块太贵了,哪位兄弟知道怎么处理吗?最好是把夹头修好,我按网上的办法用橡皮锤敲也没用,求助了!

网友A:
卡个大号的六角搬子六角正好能和卡头卡上,长的那头放在地上,反向开电钻,一钻就能钻夹子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个大号的六角搬子六角正好能和卡头卡上,长的那头放在地上,反向开电钻,一钻就能钻夹子下来了。 ...

没那么容易,山寨钻可以这么做,BOSCH的打了永固螺丝胶,我用热风枪加热到200多度想融化螺丝胶用大号管钱都拧不下来,而且现在也装不上任何批头钻头,除了这些办法还有其它解决方法吗?

网友B:
把夹头用角磨机锯开

网友C:
如果死活拆不下夹头的,可能结构并不是山寨电钻那样的反丝螺丝固定的方式。而是和牧田那种内卡簧的固定方式。这个需要拆开波箱,取出全部齿轮组和刹车组件,会看到头部出轴的位置有个卡簧卡着轴承,松开卡簧拔出这个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死活拆不下夹头的,可能结构并不是山寨电钻那样的反丝螺丝固定的方式。而是和牧田那种内卡簧的固定方式 ...

我在网上找到的图片显示夹头还是通过反丝螺丝固定,反丝螺丝我已经取下来了,但是夹头还是拧不动(用了各种办法,包括加热轴心连接处),有网友说是螺丝胶粘的太死的原因,我打算有空拆下变速箱看看,换总成成本太高了,换夹头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夹头用角磨机锯开

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楼主:
这个钻其实都没用过几次,博世的质量也不太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钻其实都没用过几次,博世的质量也不太行呢?!

你是三瓣爪里面卡东西了,实际上可以注入WD40后,慢慢转着圈敲就松动了。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冲击扳手打下来。冲击扳手是高频率的持续击打,对于紧固螺丝松脱有奇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的图片显示夹头还是通过反丝螺丝固定,反丝螺丝我已经取下来了,但是夹头还是拧不动(用了 ...

可以这样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三瓣爪里面卡东西了,实际上可以注入WD40后,慢慢转着圈敲就松动了。 ...

这个办法也试过了。

网友E:
咸鱼当问题机卖掉,然后去再买个芯的,我的机器就是这样修的,折腾半天,时间也够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当问题机卖掉,然后去再买个芯的,我的机器就是这样修的,折腾半天,时间也够买个新的了 ...

当问题机卖掉再买新的,和花200多买个组件换上,哪个划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问题机卖掉再买新的,和花200多买个组件换上,哪个划算呢?

得看新的多少钱?旧的是品牌很好卖的

网友:
角磨机把夹头磨掉

网友:
搞坨锡在夹头里面、用铬铁使劲加热后再拧应该可以拧下来

网友:
反丝,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只要是反丝的用2楼方法最大扭力和速度重复几十次就行了,反转不行正转,还不行有可能是卡簧

网友:
估计这个是加了厌氧胶的,高强度的厌氧胶确实很紧,我们厂过去涂了厌氧胶的螺钉,用风扳手都很难打下来。百度了一下,只能加热了,有说200度的,有说250度的,反正温度不低,17楼的办法可以试试,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