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锂电池保护板串联问题

楼主(2020-11-17):
锂电池保护板如何串联,网上一直没有资料,经过本人研究,串联最大的问题是充电电压会超过单个保护板的限压导致保护板损坏,因为充满后保护板的mos管阻值会升到无穷大,把串联的全部电压都拉到充满的那个保护板上,导致mos管烧毁,这个方法只适合同口保护板串联,就是在每个保护板充放电口并联一个10K电阻!即可降低电压,不会烧管!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带均衡么,怎么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带均衡么,怎么会烧

看题,保护板串联问题,12v保护板上限耐压25v,串联后最高充电电压29.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带均衡么,怎么会烧

我看明白大致意思了,就是均衡不能只靠保护板被动保护,还要额外增加均压电阻。

网友C:
这样并联电阻不漏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并联电阻不漏电吗?

相对于12VV电压,并联10K电阻,放电电流应该是0.1毫安左右,影响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并联电阻不漏电吗?

根据你的电池容量,电阻选择可以保证6个月放完点即可,放完电保护板也会保护,不会损坏电池,电阻越小保护越好!10K是一个比较合适得阻值,不会发热,阻值根据电路容量,6-12个月才能放完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12VV电压,并联10K电阻,放电电流应该是0.1毫安左右,影响微乎其微

12v并联10k是差不多1ma电流,还是稍微有些损耗的,一个月也就0.8ah左右问题不大

网友(2021-06-05):
学习了,感谢楼主!

补充内容 (2021-6-17 12:32):
貌似还是有点问题,充电保护的时候即使保护板保护断开,保护板两端电压也只有充电电压减掉另一组电池电压,并不会全部加到保护动作的电池组上

网友(2021-09-18):
自放电会加大

网友:
多串组成250v电压,这个方案还可行吗?

网友(2021-12-04):
楼主,我这边是48v 150ah电池五个并联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
把每个保护板的充放电口并联的10K电阻换成反接的二极管可以吗?我也有1组48V12AH的锂电池组13串的,在原来的铅酸电动车上使用,电动车控制器低压保护是42V就保护了,锂电池还有3.23V的电压不能工作,我想在电池组外再串接1串锂电池,就是担心保护板损坏,迟迟没有动手。看到楼主这个帖子让我很受启发。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有一组48V12AN的锂电池组替代原来的48V12AN的铅酸电池,电动车上的控制器在42V就低压保护了,锂电池还有3.23的电压也无法工作,我想在锂电池的外面按照你的这个方案在串联1串3.7V12AH的锂电池,不过我想用二极管反接在保护板的充电口,这样可以吗?

网友:
哈哈,下面很多人问的问题和回复的问题驴头不对马嘴!人家说串联他理解成并连,还有人扯上均衡,现在的数码论坛有点像之前的手电论坛了没法看…

网友(2022-07-31):
影响的应该是放电MOS吧,充电mos怕是么的问题哦

网友(2023-05-04):
贴主你好请问高串数也可以用10K电阻吗?24串的电路原理这块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明白大致意思了,就是均衡不能只靠保护板被动保护,还要额外增加均压电阻。 ...

楼主请问下串数多的能够增加10K电阻吗?

网友(2025-03-29):
有此想法,能想象发图片,电阻加的方法吗,b—与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