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完全拆解沿途A05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0-11-17):
在平安好车主商场用了5W积分加20块钱兑换的,本来想多存点积分换一个更好的,谁知道积分有效期快到了。
外观

参数

开箱

充气泵主机,数显的气压表,带压力控制功能

底下只留了很小的缝隙,这东西在使用时发热巨大,这样密封得严严实实的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后面是开关,电源插口和充气插口。这东西还有一个锂电版的。价格嘛自然是。。。

配件

点烟口线,这东西线做长了压降也大了。

充气管,感觉质量不怎么样

配件头

说明书

重量

底部橡胶垫拿掉只有两颗螺丝

把后盖拆掉,里面东西拿不出来,也没法进一步拆解了。电机看尺寸是550电机,下面的减速齿轮是尼龙的,充气泵的缸体是金属的,其他的也看不见了。感觉这东西有点坑白浪费了我的积分,这家伙在马宝上还要卖100+大洋。

网友:
看起来还蛮高级的

网友:
外观挺高级,内部与我这个一样,我这个废品站捡的,很小巧所以就拿回来用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捡的,气缸大整个尾部就是个大电机,用了好久都没坏。

网友:
我买的充电电池版的,拆不开。不知道怎么拆。是5V充电口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捡的,气缸大整个尾部就是个大电机,用了好久都没坏。

你这个耐用。

网友:
楼主,20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尼龙齿轮寿命不长~

网友:
我是在京东花138买了一对

网友:
内部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其实备个普通气筒就行,补气而已,又不是修车

网友:
谢谢分享。。。。叫化子穿龙袍。。。。

网友:
20元钱还要求多多啊,叫商家怎么活了

网友:
楼主的双头气管,好像比欧耐打气筒上塑料结实点,淘宝上有一种纯打气筒金属头配件,实际是锌合金不如楼主钢头。

网友:
沿途的东西不怎么样,我买过它的车载无线吸尘器,100多,做工非常粗糙,第一印象就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捡的,气缸大整个尾部就是个大电机,用了好久都没坏。

还是你这个好,金属缸体

网友:
不错,体积大点应该好些

网友:
外观倒是好看

网友:
用了两次,出了点事故,拖车后被人偷了,无良的拖车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