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街电充电宝最新款怎么破解充电

楼主(2020-11-17):
2019年11月6日生产的,没有8205芯片了,正反一共四颗线,怎么破解啊大佬们

网友:
有点好奇怎么那么多破解充电宝都是新手上路等级呢(纯属好奇

网友:
电池拿走,其它还回去,换电路板

网友:
听一句劝,别破解了,老老实实拆电芯用,这个待机电流太特么大了,毫无意义

网友A:
好像都变成数据通讯,外壳电路放回原处,电池取出带回家。网上多买点两节18650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有hotchip低配版大概每个11到15元自带小手电照明,EC209高配版每个开始15元,停产后价格有点上涨到18元。

网友(2022-01-27):
楼上建议非常中肯,实在!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好像都变成数据通讯,外壳电路放回原处,电池取出带回家。网上多买点两节18650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有hotchip ...

南芯主控就是iic通信才能启动,没程序不工作,这种充电宝只能改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