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我也diy个汽车锂电池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0-11-17):
x宝上买了材料。有电池壳,保护板,法拉电容,还有32个32650的磷酸铁锂组8并4串13.2v。
关于启动我想锂电池和保护板不一定耐得住,所以打算用6个法拉电容来并着辅助启动,其实我试过这6个法拉电容充电到13.2v单独都可以启动一次车子了。

关于法拉电容的均衡。我是这样搞的。用led发光管来均衡。刚好法拉电容充到2.5v的时候led开始亮,所以车熄火电瓶13.2v时led是不会亮的。法拉电容充的越高越亮,想要大电流均衡就多并led。

平时13.2v时led是不亮的(法拉电容2.2v)。

充到15v是led发光了。电压高的那个电容就多亮起到多放电均衡作用。

在这个电池中主力还是法拉电容,作用一是大电流启动汽车。二是车着是稳压储能(万一保护板充满电断开)。所以对磷酸铁锂电池要求不用太高,内阻大点,放电电流小也不怕,电池主要用来储能。
希望大家看看还有哪里需要完善的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组一定要保护板的。不是怕过充。气车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不超过15v是不会过充的。但是怕过放。万一哪天大意过放了就麻烦了。磷酸铁锂有个特性。就是放电到0V都没事,但组成电池组其中一串过放被反充电立马内部短路死亡救不活。

网友:
思路很好,既然用法拉电容启动,板子上的连接线是不是太细了。论坛中有一位用磷酸铁锂4串直接代替铅酸电池的更好,就是不知现在使用的如何了,期待后续。汽车发电机一般输出14.4v,4串磷酸铁锂充电就是3.6*4=14.4,加均衡。

网友A:
我还是担心安全性,铅酸至少没有这些安全性问题

网友B:
楼主的电池外壳和保护板能否PM个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担心安全性,铅酸至少没有这些安全性问题

磷酸铁锂已经是最安全的锂电池了,又不是三元锂

网友:
用LED来均衡法拉电容电压,这个创意不错,都是人才啊,简单实用,希望楼主在使用中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担心安全性,铅酸至少没有这些安全性问题

摩托车用磷酸铁锂我用了四年了没什么问题,到现在还好好的,但汽车上我也不知道发动机舱里温度高给耐得住。等我试上一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池外壳和保护板能否PM个购买链接?

X宝一收很多的。我买的电池盒80元,保护板40元,法拉电容70元,电池32只180元。成本370元跟换新铅酸蓄电池一样了。纯属瞎折腾了。

网友:
锂电和超级电容组合,取长补短

网友C:
楼主,麻烦pm一下法拉电容的链接吧,我搜了一下,没找到价位接近 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麻烦pm一下法拉电容的链接吧,我搜了一下,没找到价位接近 的。谢谢。 ...

咸鱼上很多,特别是那种3000法拉的才10块一个,可惜太大了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很多,特别是那种3000法拉的才10块一个,可惜太大了占地方。

确实大,要不要买一组试试?我有点动心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为何法拉电容那边的led,用13.2V来衡量是否放电均衡?如果车子的发电机一直输出14.3V,那led每个有2.38V,会不会电流太大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为何法拉电容那边的led,用13.2V来衡量是否放电均衡?如果车子的发电机一直输出14.3V,那led ...

充电14.3v,led每个有2.38V的话led才微亮,电流不到1豪安,led要2.7v才正常亮,所以才用来保护电容。你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D:
楼主,锂电的保护板几根细线,应该是被动均衡的吧?可否不用保护板的被动均衡,另外加主动均衡板呢?

网友:
提供一下我的日产车的发电机和起动机的技术参数,供参考

希望电池制作成功并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锂电的保护板几根细线,应该是被动均衡的吧?可否不用保护板的被动均衡,另外加主动均衡板呢? ...

可以自己加均衡板的,但电池空间太紧张了,另外我都说明了,我用保护板不是怕过充和均衡,是怕车一不小心熄火后用电过放,磷酸铁里电池组一过放其中一串会被反充,一反冲就报废。

网友E:
直接买个铅酸还省心省事。这样捣鼓安全性自己有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铅酸还省心省事。这样捣鼓安全性自己有几层?

想想大概生命在于瞎折腾吧,不然买一个铅酸电瓶用6-7年完全没有问题(用这么久要会给电瓶充电和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