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 616适合大焊点

楼主(2020-11-17):
我手里有3只t12 ,一个616迷你版,一个牛肉,一个电子元件版的
616的控制供电太粗糙,适合大扁铲d头,元件版供电精细,适合小尖头烙铁
电烙铁和烙铁头一定要匹配,使用才舒服。

可以把供电想象成机关枪

网友:
我有一个小厂焊台,一个正宗黄花调温,一个不正宗黄花调温,一个垃圾不调温。

可是锡焊技术一般。哦,还有一个小厂热风枪,非气泵的那种。

网友:
设计良好的控制板,与头子无关,能控制好温度的就通杀各种头子。

网友A:
自从坛友送了一套铝合金外壳的OLED牛肉版,其它的烙铁都扔掉了

网友:
温度控制好了都一样,喜欢616调起来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坛友送了一套铝合金外壳的OLED牛肉版,其它的烙铁都扔掉了

OLED版的我也有但我很少用它内部发热大也有数码管显示版的但我更喜欢用616版本的(自己加了数码管显示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LED版的我也有但我很少用它内部发热大也有数码管显示版的但我更喜欢用616版本的(自己加了数码管显示温 ...

是的,铝合金外壳里面塞的是苹果电源,确实热,看样子我要搞个616耍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铝合金外壳里面塞的是苹果电源,确实热,看样子我要搞个616耍耍了 ...

我用的24V3A净水器电源板,没感觉多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4V3A净水器电源板,没感觉多热

看来我要换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源塞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要换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源塞进去了

或者把苹果电源的壳子拿掉应该好点,那个太密了散热肯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把苹果电源的壳子拿掉应该好点,那个太密了散热肯定差

谢谢,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只能羡慕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