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双宽带怎么接交换机问题?

楼主(2020-11-17):
情况是交换机一台tp-link tl-sg1024dt的24口交换机,2条宽带分别都有独立光猫,独立路由器拨号。因为我们这边经常断网,所以电信500m和移动100m准备了2条,一般都是电信接交换机(交换机有接一个ap),移动的专门做WiFi。。。但是一年电信断3,4次网,这时候要手动转换线路比较麻烦。

能不能2个路由都接交换机,断网自动转换?

网友:
双WAN  路由省点事

网友:
直接上双WAN口路由器吧。

楼主:
双WAN口路由器不是没有考虑过,不过从稳定角度还是分开好。发热,卡死也能分出来。是不是其中一个关闭dhcp就可以了?

网友:
双WAN路由吧 担心路由器死机就偶尔PING下 出口IP 咋地比切换IP 省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WAN口路由器不是没有考虑过,不过从稳定角度还是分开好。发热,卡死也能分出来。是不是其中一个关闭dhcp ...

企业多WAN路由发热、卡死?你想多了。当然还要看你的客户端并发数。

网友:
哪个稳定就用哪个,断网就不用了

网友:
用个破电脑,买块双千兆网卡几十块钱,这样你就有了3个网口,装爱快啊啥的任何一个软路由就可,双线路平衡流量,AP管理(当然是爱快或者刷爱快固件的那些),云管理,啥都有,除了F墙。

网友A:
把网线引出到容易够到的地方,教会前台小姐姐怎么换,嗯。。。我就这么做的,再也不会为这种破事跑一趟

网友B:
买个企业级多WAN路由器,发热,卡死不存在的。要不直接买台防火墙。即可以多WAN,也可以安全防护。多好。就是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企业级多WAN路由器,发热,卡死不存在的。要不直接买台防火墙。即可以多WAN,也可以安全防护。多好。:l ...

你这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网线引出到容易够到的地方,教会前台小姐姐怎么换,嗯。。。我就这么做的,再也不会为这种破事跑一趟 ...

这个办法好像也不错,再贴上标签就更好了

网友C:
用双WAN口路由,路由器上少设置功能,就用双WAN口的均衡和自动切换功能,应该不至于死机吧。
你用单WAN,平时不是浪费一条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WAN口路由,路由器上少设置功能,就用双WAN口的均衡和自动切换功能,应该不至于死机吧。
你用单WAN,平 ...

移动的100m,电信500m
500m电信都跑不满。。。。。

网友:
双WAN路由你不错的选择,很稳定的。

网友:
用淘汰的机器,买个2个网卡,搞个软路由。

网友:
大家都告诉你双WAN口啦,交换机是不行的,交换机是二层的,只能端口转发,管不了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