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件的路由器改天线

楼主(2020-11-17):
剁手节买了一些玩具,其中这一个网件的路由器应该是最好玩的,玩完硬件玩软件,这个路由器懂的都懂不多说。

双频信号覆盖2.4G300M带宽,5G867M带宽,四lan口全千兆,四天线设计2.4G两根5G两根,但是每两路共用一条pcb天线,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型号的路由器被吐槽的原因。

这样的天线设计导致信号不良,价格降的很快。但就其他性能来说还是比较强悍的,128M的rom可以刷入任何喜欢的固件,可以玩很久了。最重要的是5G信号每路都有二级功放芯片,所以信号可以很强悍,无奈还是败在了天线上。所以性价比这么高不买它买谁呢,哈哈。

改装天线是必须的,5G有功放所以加一个5db的铜管全向天线保证速度的前提下扩大覆盖面。

2.4G要增加两个双向信号放大器牺牲速度保证最大覆盖面积,放大器会影响速度的,空旷环境理论2000平米的覆盖面,最快下载速度3M左右,但是上行速度不受影响,我用2.4g的上行会比较多一些,连接所有的智能设备和所有的摄像头。

也是因为其中一个摄像头距离比较远才会这么折腾。拆下原来的天线连接好接头,接好天线和放大器就可以了。

测试后,信号强悍,5G速度跑满整个带宽,一句话:还不错。接下来就是刷各种固件玩了嘿嘿!

其实扩展信号面AP是首选,有线Ap稳定性最好,但是需要事先布线,无线Ap安装方便但是稳定性一般,如果就想用一个设备解决问题,稳定性是不错就像这样需要改来改去,当然是改来改去最好玩

其实一直用的小米路由器速度也不错,但是5G稳定性不怎么样,重启经常连不上光猫,也不知道是什么奇葩原因,做备胎吧。

每年的剁手节我还是比较关注阿里的服务器,每秒几十万的交易量巨大的计算量和数据交换也为阿里的技术们点赞了。自行研发的数据库不输甲骨文的oracle,庞大的服务器群保证了强大的算力、存储和安全。科技强则国加强!

网友:
很强,很给力

网友A:
这路由怕是在伊拉克战斗过吧

网友B:
这路由多少收的,里面都锈了,没洗洗板吗

网友C:
成色的确很差啊,到底在什么地方用过了

网友D:
很好奇,到底是网件的什么型号?

网友E:
这哪款啊?多少钱?中继怎样?如果可以 我也要一个

网友F:
家里来客,一看就认为是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怕是在伊拉克战斗过吧

 成色很垃圾,性能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多少收的,里面都锈了,没洗洗板吗

回来就洗了,还有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的确很差啊,到底在什么地方用过了

这路由器怕是受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到底是网件的什么型号?

15年左右的产品,型号是 r62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哪款啊?多少钱?中继怎样?如果可以 我也要一个

r6220,有线中继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来就洗了,还有小强。

不带电源,1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来客,一看就认为是高档货。

藏到电视后面,不让他们看到

楼主:
性能可以,暂时够用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2000平方米的理论覆盖面积怎么计算的,空旷传播距离只有25米多一点?即使是20000平米也只有78米多。

网友:
这个路由器的成色太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2000平方米的理论覆盖面积怎么计算的,空旷传播距离只有25米多一点?即使是20000平米也只有78米 ...

放大器说明书的数据

网友:
天线和路由射频前端不匹配 换天线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