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车充,然后改输入线,停电的时候应急用

楼主(2020-11-17):
上个星期某天晚上单位宿舍楼里空开反复跳闸,不能及时更换,停电了几个小时。于是想买个车充,改造下,方便接在三串的18650上,为手机和台灯应急供电。
论坛优惠购链接里选的车充,改造就不说了,就是给车充焊接两根电源线而已。

用论坛链接的优惠券后花4.8元买的,收货后来兑换了3元奖,最终1.8元到手。
商家虚假宣传,让人很不爽!

网友A:
卖家气吐血了哈哈哈,楼主太耿直了,真可爱

网友B:
这个据说充手机不安全,一旦芯片损坏,就直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气吐血了哈哈哈,楼主太耿直了,真可爱

我那个实话实说的评价早就被十多万的评价淹没得只字不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据说充手机不安全,一旦芯片损坏,就直充了

停电的时候,应急为手机充电怎样做安全点呢?
我目前的方案就是三串18650加车充。
充电宝感觉续航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电的时候,应急为手机充电怎样做安全点呢?
我目前的方案就是三串18650加车充。
充电宝感觉续航能力不 ...

错觉吧。
一样的电池,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总能量都是一样的。
而且垃圾车充的转换效率未必比充电宝板子更高。
最后还有高电压直通烧毁手机的风险。

网友:
2A+1A=3A没毛病。
这么麻烦干嘛,搞个充电宝不香吗?

网友:
搞不懂改造这个有什么 意义,,现在充电宝 都烂大街了吧

网友:
评价石沉大海了,有冤无路诉了

网友:
应急用也行。

网友:
物理实验课,顶一个。

网友:
两块多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据说充手机不安全,一旦芯片损坏,就直充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适合当风扇减速线。长期用的话尽量选双电感升降压板,至少中间有电容隔离直流,最多输入短路故障时输出没电压。

网友:
我也改过一个,直接把弹簧拆了焊上线

网友C:
应个急用用还是不错滴~
就这直白的评价还能得3·····

网友D:
我那个车载充气泵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个急用用还是不错滴~
就这直白的评价还能得3·····

截图时评价只有前几句,截图后再多写几句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车载充气泵退了

你发的充气泵就是这家店,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时评价只有前几句,截图后再多写几句实话。

··人精···

网友:
3串锂电池降压充电,会比同样的3节电池并联的充电宝续航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