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U盘不能显示盘符

楼主(2020-11-17):
情况如下:1 设备管理器中有
2 计算机管理中有
3  C:\WINDOWS\system32\drivers里面没有这个文件sptd.sys
4  HEKY CURRENT USER\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项目支中的NoDriveS删除
3和4都做了,还是不起作用。
请高手支招。

网友:
先用ChipGenius检测主控方案,再下载量产工具修复

网友:
这看起来根本没有识别出盘来,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是掉盘了。没啥数据就直接找对应主控工具量产。
如楼上说的先用chipgenius检测方案

网友:
都直接显示无媒体了,这种情况只能量产,要数据去找数据恢复的

网友:
有盘符就好,昨天我那个金士顿0字节的优盘就量产成功啦,多试几次啊!

网友:
量产软件哪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