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快充头拆解(SAMSUNG EP-TA800)数码之家大神帮辨别下真假

楼主(2020-11-17):
闲来没事,拼夕夕买了个三星5G快充,EP-TA800,双十一一套不到50元,感觉占到了夕夕100亿补贴,讨了大便宜了,官网要200块左右吧,后来越想越不对劲,还是拆了吧,毕竟涉及安全部品,卖家坚持越南原装三星正品,懒的口舌了,给你们看看真假吧,含2张充电论坛原装拆机图,我不发表评价我敢说100以内应该都是这样的,包括某猫,这些东西还是狗东自营靠谱,贵就贵点,手机重要,命更重要

网友:
这做工没看出来有问题啊,应该只是版本不同。外壳也是超声波焊接的,电路也复杂,打胶也到位,细节电路都没省略。

网友:
看去是原装的,板型不一样可能代工厂不同吧

网友A:
倒数第三张图片,丝印怎么都那么糊呢,尤其是阿富特的logo和上面的那个G,阿富特的板子一般不会这样
版号不一样,元件和布局不一样,变压器没有字,没打胶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原装的 只是不是同一代工厂的,山寨货做工哪里有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三张图片,丝印怎么都那么糊呢,尤其是阿富特的logo和上面的那个G
,阿富特的板子一般不会这样
版号 ...

还是你是大神,变压器是安规部品,不可能表面光突突没字印刷的

网友B:
看对比图,应该就是原装的,

山寨做成这样就不叫山寨了

网友:
电路板都是同一家厂商的LOGO,PCB设计风格也一致,结合外壳与电路做工,确实是三星正品无疑。

楼主买的是后期的改进版(缩水版),你看PCB上的版本号就知道了,REV 2.0,2019年11月1日。

下面的是REV 1.2,2019年2月15日。

网友:
做工很好,肯定是正品。

网友C:
有个店铺叫风月数码和新月数码,这两家店长期卖原装货基本是你这个价格的一半吧!

网友:
看着是正品  变压器上好像是导热片吧?!

网友:
个人意见应该是高仿。

1 连这里的PCB生产周期都复制了,1913,就是19年第13周,也就是4月份。
而设计版本号,确是2019.11.01,明显是穿越了啊。
2 而且山寨版用的CRE方案,光耦,电解,固态电容,通通都是不知名货,太垃圾了,原装不可能用。3 原装产品DIP元件可以看出是AI机自动作业,引脚是弯的;而山寨产品虽然也学原装画了对应丝印,但是实际确是人工插件,引脚是直的。

网友D:
看着脏点,但是应该真货无疑,要算算造假的成本多少,造假唯一的目的是盈利,做出和原装一样的板子恐怕很难盈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脏点,但是应该真货无疑,要算算造假的成本多少,造假唯一的目的是盈利,做出和原装一样的板子恐怕很难 ...

做出和原装一样的板子不是很难,真货假货抓到猫就是好货 有人说PCB改版....想想都好笑,老司机都知道现在pcb厂家一大堆,改个字符丝印小事一桩,要说真改版,不会改的自己都不认识。。还有那个logo形似而已细看差别不少, 大品牌一般是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再一个,抄板的这个,就是缩水版的,盈利不是问题,原装卖200 仿货卖50充真的卖,不是照样有大把的人入坑,虽然原装的元件材料成本可能值不到30块,仿品成本更低啊一个充电头赚个10几块利润很不错了

网友:
高仿的吧。。。不过这个已经比较好了,变压器竟然也是定制的,PCB设计没问题,隔离距离也够,如果变压器也可以,那应该就是合格产品。
但是不是三星的不知道。

一般来讲大厂外壳生产日期和内部PCB大约在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内,消费类电子产品,不会PCB储存很久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22块钱,不过连SN码都没有,使用起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对比图,应该就是原装的,

山寨做成这样就不叫山寨了

仿制也有区别的,也有高仿,精仿等等,以前那种垃圾骗钱的仿造现在也变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店铺叫风月数码和新月数码,这两家店长期卖原装货基本是你这个价格的一半吧! ...

搞不懂双十一暂停营业了!你去看看!

网友:
很显然平夕夕被你坑了,又要给你补贴点钱还要被骂娘!

网友:
楼主用吸铁石吸一吸插头,看看是不是铁的,如果是铁的,假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