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6吊环螺母D的小拉马,暂时无用武之地

楼主(2020-11-17):
看别人做了,心里也痒痒。双11时,活动价,买了两个M6的吊环螺母共0.82元暂时没有电机齿轮可拆,所以不知道开口大小和厚度是否合适。也不知道其他什么地方能用上

网友A:
我这儿正好能用上,我已PM地址给你了。

网友:
这个用小电磨加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儿正好能用上,我已PM地址给你了。

趁着活动买一个划算,邮寄就不划算了

网友B:
服了你这把小锉刀,不过很安全,我用直磨机装合金铣刀和角磨机,金属飞削满天,为了防止飞入眼睛,戴上摩托车全盔,顶针上车床车。一口气做了6个,全被朋友瓜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你这把小锉刀,不过很安全,我用直磨机装合金铣刀和角磨机,金属飞削满天,为了防止飞入眼睛,戴上摩托 ...

没有铣刀,羡慕有床的人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拆不下来19的电钻的齿轮!

网友:
以前也做过一个 ,拆过12V电机都齿轮。

网友:
厉害了word哥,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
之前用红包也买过吊环螺母,学习制作中......

网友:
宝上买了几个,好用!

网友:
不完全开口是个亮点,可以承受更大的力。不过这东西没必要提前做好备用,因为需要拉马的情况各不相同,弄不好真正需要时才发现这货不是大就是小。再说了,作为DIY爱好者拆齿轮也不一定非得使用这种传统工具,变通方式有的是啊。

网友:
选哪种锉和磨盘?我的锉不了多少,磨火花,但一个小时都磨不了多少去

网友:
折腾的漂亮,工具好齐全。。。。

网友:
这是显微镜改的台钻吗。。。

网友:
合适小电机哈

网友:
一般的小电机用完全够了

网友C:
最好用的是m8 大部分电机都能拆 m6略小 博世的最难拆 上次偷懒没有加热就拆 废了一个拉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的是m8 大部分电机都能拆 m6略小 博世的最难拆 上次偷懒没有加热就拆 废了一个拉码  ...

要尽量控制在中心 不然拆难拆的会很困难 力会偏 三个顶针 粗细不同 适应不同轴 粗的初期顶很好用 等不露头就换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