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人定位系统 求个便宜稳定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17):
求个便宜稳定的解决方案,论坛有大神研究过这个吗?
家里老人上岁数了,有时候经常走丢,想给老人带个定位系统
目前自己备选的方案有
1.儿童手表 小天才 360 米兔
2.定位器 网上看纽曼的
3.苹果5手机 可以开查找手机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经常走丢,这已经需要有人照护了,不是一个定位系统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走丢,这已经需要有人照护了,不是一个定位系统能解决的

农村 不像城里那样,老人不愿意待在家

网友B:
都经常走丢还能记的天天给手机手表充电么?

还是那种定位器吧

网友C:
农村的话,估计定位也不会准的,漂移很厉害的,

网友D:
如果能正常使用手机,可以考虑可依恋老人机。非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经常走丢还能记的天天给手机手表充电么?

还是那种定位器吧

定位器最多待机也就7天左右吧 晚上家里人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正常使用手机,可以考虑可依恋老人机。非广告。

好的 我看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农村的话,估计定位也不会准的,漂移很厉害的,

嗯  听别人说是 不知道有没有定位准的

网友E:
智能手机 电话手机待机时间短,一般两三天要充一次电。
农村定位不准是个大问题

网友F:
红米9A,待机时间长,定位误差小,可以考虑

网友G:
带gps定位的电话手表,定位很准的。别用基站定位那种,能给你漂500米。。gps定位的误差很小!手表,一天充一次电,差不多了。还能通化,sos求助,主动听环境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村的话,估计定位也不会准的,漂移很厉害的,

gps的基本不漂,漂的基本上都是基站定位那种

网友H:
淘宝一堆这样的产品,不需要自己搞。

网友I:
建议用GPS定位的4G信号手表电话,手机基站定位民用基本没法用。家里小孩用360,定位能到教室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GPS定位的4G信号手表电话,手机基站定位民用基本没法用。家里小孩用360,定位能到教室的精度。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一堆这样的产品,不需要自己搞。

嗯  梅打算自己搞 成本太高 希望大家给我个建议就行 便宜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米9A,待机时间长,定位误差小,可以考虑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手机 电话手机待机时间短,一般两三天要充一次电。
农村定位不准是个大问题 ...

是的 所以看看带卫星定位的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gps定位的电话手表,定位很准的。别用基站定位那种,能给你漂500米。。gps定位的误差很小!手表,一天充 ...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