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双十一抢到的优利德UT39E+万用表拆机并简单试用

楼主(2020-11-17):
上次发帖,手上一华谊M65表有小故障,修复后想再入一块四位半表,千找万找,终于在双十一抢到一块百元硬芯四位半表,优利德UT39E+,到手后拆开看看,到底怎样,废话少说,上图:

店家还送了一副鳄鱼夹,二个电池,一个包,不错。

为啥扫码扫不出内容?不明白

打开,一副表笔,一个测温探头,又有二个电池

表背面,表笔夹放不错,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了

准备脱衣看看

不错,中规中矩,到是硬芯,给人感觉就是大厂出来的,很养眼

芯片特写,仔细分辨不出型号,不知是啥芯片,难道是单片机?

二个陶瓷保险丝,比有些用玻璃管的要好吧?

20A的接线处都加锡,加厚,做工可以

档位转盘,上面一层油脂,不敢动,估计是防氧化,保护触电用

穿衣,装入电池,看看怎样

长按HOLD键,背光亮,会过一段时间自己关闭背光,背光相当舒服

环境实时温度

用手捏探头,手感温度,准!

200欧姆档短接为啥有0.13数值?难道是线阻?

估计是线阻,这么低的值都能测出来?不可思议

不错

用电压基准(这个基准也是自己做的,用了AD584JH,再在朋友处仔细校准过)先接基准电源,过半个小时后温度稳定后再做测量对比,感觉比原来那块修复的华谊要好那么一点点,感觉这次运气不错,只花了160左右得到这块四位半表,还是大牌终于有一块大牌表了,但还有一点不明白,这块算不算是单片机表?芯片实在看不清,请大家看看,这块表到底怎样。

网友:
感觉不错,比我的胜利890C+强多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论坛大神都用UT61E,楼主为何不买个二手的UT61E呢价格也就比你这个多几十块

网友:
背光很舒服

网友:
个人觉得这婊子比ut61e更超值,性价比更高,都是四位半

网友:
这板子做得很不错了。要是这做工+max7129的adc就好了

网友A:
貌似是单片机表,精度挺高

楼主你那个是上海地铁图吧

网友B:
手上有一块ut39e,之前一直使用。精度感觉不错。就是手动量程的。前一段入了ut136C+,自动量程,反映迅速,就把39e束之高阁了。哈哈哈。不知道这个39e+ 比39E多了哪些功能或者有哪些升级

网友:
楼主所说的:20A的接线处都加锡,加厚,做工可以,这个比UT61E还要厚道,UT61E还没这么多锡

网友:
谢谢分享。这表精度不错,还是硬芯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单片机表,精度挺高

楼主你那个是上海地铁图吧

上海,机会多,开销大,是年轻人奋斗的好地方,我们老头子只有被淘汰的机会

网友C:
你这是剑走偏锋啊  怎么看中这款表的? 喜欢手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剑走偏锋啊  怎么看中这款表的? 喜欢手动挡?

自动挡也有,感觉反应不快,最重要的是习惯,用惯手动表了

网友:
没可调电阻,好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块ut39e,之前一直使用。精度感觉不错。就是手动量程的。前一段入了ut136C+,自动量程,反映迅速, ...

我用的是136B+.反应速度快真的可以把手动表抛弃了.就是换挡没用钢珠定位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36B+.反应速度快真的可以把手动表抛弃了.就是换挡没用钢珠定位很不爽 ...

确实  感觉档位有点脆弱,怕哪天换挡功能先坏。哈哈哈。好像还有到最大量程进级的时候,偶有测量不准的问题。其他的没啥好说的了,都挺好。

网友:
采用单片机DM1106BEN,类似采用DM0660的数字表。此表数字从左查多出一个1,感觉类似ZT219的手动版。

网友:
这个表和嘉立创那个是一个模具吧

网友:
多少钱,我想要个可以量电容的。。

网友:
二节电池外加电导档好评
估计是0660类似的表,那二极档量程就是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