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碗机突然不开机了,拆开找不到问题,还请大师帮忙。。。

楼主(2020-11-17):
插上电开机没反应,显示屏没显示。
看不到什么地方明显坏 不知道怎么测元器件损坏
左上角 220v输入有电的, 左下角两个电容是有电的,因为拔掉电源的时候手摸到被电了。。。
右上的插头是通到 触摸显示屏的。  测试gnd  5v 两个端没有电压输出。
黄色变压器线圈,左边两脚是通的,右边四个角 也是通的。
两个4脚的芯片是 pc817   七脚芯片是1611
水平低,只会到这里,剩下不知道怎么查了。还请高手帮我看看吧。

网友:
拆下来手摸到被电了说明是电源没起振啦,检查变压器周边的电路。

网友:
怎么啥在洗碗机都是这个主板啊。

变压器旁边色环电感好像烧了。。。一般可以用路由器12V电源接上去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这技术,还是上淘宝上买块板比较实在

网友:
换板维修吧,电路问题不懂的很麻烦的。

楼主:
买的国产便宜货,应该都是贴牌的吧。
测了左上角 两个灰色电阻都是一个10欧 一个120k欧
左下角从几个绿色的 电感 左到右L1 L2 L3 ,中间这个L2是断路,L1 L3两个都是万用表报短路,是中间这个L2坏了吗?

楼主:
早上发现坏掉的时候就在淘宝找到了主板买了。不过这机子 现在厂家没有保修了。 所以想自己学着解决。

网友:
就是开关电源供电,不会修的话加一只12V电源头进去

网友:
淘宝买板子更换。

网友A:
这一片区域拍一张清晰点的图,电源IC型号都看不清楚,你说的那个型号找不到资料估计不对:

楼主:
知道自己不行啊。所以拆机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在淘宝 买了替换的主板了
只是因为这机子已经没保修了,电子稍微懂点皮毛,而且模拟电路确实是蒙混过关的。就想借机把欠的模电知识补习一下。
真是从来没有上手过实物的,都不知道绿色的是电感,更不知道如何测原件好坏。
不过现在知道了哈。
楼上高手的意见 真是 一阵见血~
测完 结果是 左上两个灰色正常,  从左到右 L1 L2 L3三个电感 ,L1 L3短路,L2断路, 是否说明 L2损坏?

好巧的是这个机子是在新买了个微波炉放在上面测试过后就坏了。难道微波炉微波泄露导致他损坏?

网友:
先查找电源,都没显示系基本电源问题,输出电压基本看继电器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片区域拍一张清晰点的图,电源IC型号都看不清楚,你说的那个型号找不到资料估计不对:
...

型号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什么洗碗机?好用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这样的,谢谢!

LNK364,电路貌似比较简单,测一下吧:
https://www.power.com/sites/default/files/product-docs/lnk362-364.pd
f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这样的,谢谢!

如果是新手,变压器以后的可以试着自己修,变压器以前的有300V高电压,最好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300V高压可以用一个氖泡放电,或者一个大电阻放电,也有人用电烙铁放电的先检查启动电阻、启动滤波电容,次级供电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