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120G S500,SM2258XT主控,怎么开卡?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0-11-17):
问题已解决
工具是:2258XT Q0816A,
最主要是的选对闪存颗粒(flash select),这个选不对就一直报错,选择的品牌型号一定要和你颗粒上的号码一致,我的这个颗粒是intel的29F01T2ANCTH2,因为我这个小白不知道这点,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对比型号,只简单的认为选对品牌就OK,所以才一直导致错误。
============================

台电120G S500,2258XT主控,前天突然蓝屏后就不能用了,今天看看还能不能挽救一下,我是小白一个,试了多个慧荣2258xt工具都是报错,大神帮我看该怎么设置,用哪个版本的工具?下面上图

网友:
把ce/ch map选项取消,flash clock选项取消,其它不用动了。

网友:
其实只要把ce/ch map前面的勾拿掉就行,还有短接连电脑之后就把短接拿掉

网友(2022-08-10):
可以下载工具吗

网友(2022-11-08):
谢谢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排除法 挨个试试基本上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