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金波牌霓虹灯电子变压器!

楼主(2020-11-17):
拆金波牌霓虹灯电子变压器!
220V  AC 输入 ,6KV输出 ,也许可以做电猫?

后壳是铝合金的 。

发现他兼当散热片

电子控制板

两枚可控硅 ?

涤纶电容

中间是个线圈

触发二极管

这里还有个线圈 ,应该是浇筑的,没拆开看 。

这个霓虹灯变压器,当电猫用可以嘛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当不了电猫的,电流不够

网友:
6KV20mA,可以做电棒了。。。。

网友:
可以接在烧断的小灯珠,早期手电白炽灯等看特效。实在没啥用的话,可以拆功率管。

网友:
没看清楚,这么点、元件,用啥原理能把电压升到6千v?

网友:
没拆完全,扣200M币!

网友:
类似于电子节能灯的镇流器 ,应该是 自激振荡 ,通过后面变压器升压 。

网友:
是我看过最凌乱的电子镇流器了,零件布局杂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