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哪位老师能告诉我,这个手机哪里坏了

楼主(2020-11-17):
华为的手机。

网友A:
这是P7还是什么手机?音量键短路了,可能是沾水短路了。

网友B:
图片文字不清晰。

上面写了错误代码

网友C:
楼主的相机还停留在10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文字不清晰。

上面写了错误代码

error 1和error 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相机还停留在10年前

匆匆忙忙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7还是什么手机?音量键短路了,可能是沾水短路了。

华为P8青春版,交差用的

网友:
如果不是音量键问题,没得折腾,直接换掉得了,现在官网连个卡刷包都下不到,连固件都刷不了,
再补充点内容:一般都上了Bootloader锁不好刷机,有一些第三方网站还能下到原厂的卡刷包,你下个对应机型的卡刷包放进TF卡里,然后把卡放手机,进华为的EREC升级试试

网友C:
刷机吧,虽说是支持国产,不过我是不敢碰华为的手机,小米至少刷机还简单点,我的红米1s都能升级安卓10,华为解个BL都不行,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吧,虽说是支持国产,不过我是不敢碰华为的手机,小米至少刷机还简单点,我的红米1s都能升级安卓10,华 ...

同意,小米这点还不错

网友:
刷个机就好了

楼主:
我朋友说硬件坏了

网友:
小机器人倒下了,系统完蛋了,需要刷机

网友:
菊花的我是不碰,我用了3个小米,我感觉至少比菊花厚道,解了bl锁,刷机非常方便,9008我刷了好几回了,主力两部699的红米用了9年,撑起了我的智能机时代,现用的第5个年头了,现在4G信号光掉,运行速度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说硬件坏了

远程刷机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说硬件坏了

我上面编辑了一下,按照我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面编辑了一下,按照我说的试试

按照你的意思,手机就是完蛋了。这个手机是我不小心摔的,音量键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意思,手机就是完蛋了。这个手机是我不小心摔的,音量键没坏。
...

再试试可不可以进华为的EREC,网上有方法的

网友:
看样子是emm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吧,虽说是支持国产,不过我是不敢碰华为的手机,小米至少刷机还简单点,我的红米1s都能升级安卓10,华 ...

我的部小米2s,你说的刷机,应该是魔10对吧!并不能算纯静的原谷歌系统。内有魔趣中心,限制一些高级功能的开启,脱离了真正原生安卓的定义。就刷过一次,又刷回秋大的原生安卓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