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js送的数据线能不能用?

楼主(2020-11-17):
送的硬盘螺丝却是主板用的,完全对号拧不上,
送的硬盘数据线是铁的,是不是应该扔垃圾桶。

网友A:
知足吧,我双十一买了个SSD啥都没送,还得自己花9.9买个支架套装,还好里面的数据线用磁铁吸不起来。50cm的距离如果是机械硬盘,估计铁的也能用,SSD速度高多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有送就不错了,一般都是啥都不送的,连螺丝都没有

网友:
有就不错了,硬盘一般原厂顶多给配螺丝,或者什么都不配单包装硬盘说明书,线都是第三方给配的,就像冷知识笔记本基本不送鼠标一个道理,有就不错了

网友:
这种铁数据线快扔吧,别把硬盘SMART搞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足吧,我双十一买了个SSD啥都没送,还得自己花9.9买个支架套装,还好里面的数据线用磁铁吸不起来。50cm的 ...

铝芯的用磁铁也吸不起来,还不如铁的呢

网友C:
这种铁线还是比铝线好,最怕买到铝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铁线还是比铝线好,最怕买到铝线。

还有铝的?我在X宝不同店家买了几根便宜的用磁铁都能吸住,还以为便宜的都是铁芯呢!

网友:
虽是小小一根线,,,但重要性不言而喻,什么线好请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芯的用磁铁也吸不起来,还不如铁的呢

一根数据线上金属用量并不多,钢和铜的价格都差了十几倍,铁就更便宜了,用铁能让数据线成本明显下降,铜和铝就差三倍左右,用铝的话数据线成本下降并不明显.这和电力用的电线不同,那种电线重量基本就是金属,换铝的成本下降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铝的?我在X宝不同店家买了几根便宜的用磁铁都能吸住,还以为便宜的都是铁芯呢! ...

我觉得不会有铝芯的数据线,奸商追求的都是暴利,铝代替铜并不会大幅降低成本,铁代替铜可以,所以只会生产铁芯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有铝芯的数据线,奸商追求的都是暴利,铝代替铜并不会大幅降低成本,铁代替铜可以,所以只会生产铁 ...

这个主要还是受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什么材料便宜就上,所以不同时期的线材用材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有铝芯的数据线,奸商追求的都是暴利,铝代替铜并不会大幅降低成本,铁代替铜可以,所以只会生产铁 ...

电机铝镀铜线见过吧。
不止是追求暴利这么简单,
冰箱改铁管,从前十年保现在质保变一年。

网友:
sata线,雪mm已经拆修过,就是铁线啊,哪位大哥买到铜线的告诉一下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铝镀铜线见过吧。
不止是追求暴利这么简单,
冰箱改铁管,从前十年保现在质保变一年。 ...

前面已经说了,数据线里还有插头什么的,铜线用的又不多,铜线占整个数据线的成本并不高,只有换铁线才能明显看得出成本下降,换铝线省不出多少。你做了这种劣质产品出来你得有下家帮你销售,铜线和铝线之间的差价不够你和下家分的,铜线和铁线之间的差价才够分。电力用的电线也好,电机上的线圈也好,成本基本就是用的铜,换成铝线的话那差价是相当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了,数据线里还有插头什么的,铜线用的又不多,铜线占整个数据线的成本并不高,只有换铁线才能 ...

我还发现铝制插头,不去刮还以为是铜的。
铝线要比铁线隐蔽的多,神不知鬼不觉,极少人会刮开查看。

网友:
好吧。我都没注意这些,插上就用了